威伦通配方问题

楼主(2020-07-18):
利用EsayBuilder pro 软件的配方数据库控件做的配方  两个配方之间有没有办法进行切换 比如将一个配方表的数据全都拷贝到另一个配方表 ?

网友A:
微信截图_20200720160444.png自己做的,写的宏指令,

网友B:
二楼的不鏎……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更互换两个配方的名称,第二个方法就是用一功能键将其中一个配方数据暂存至触摸屏LW区,然后打开第二个配方进入编辑状态,再用宏指令将暂存区的1#配方数据转至2#配方就可以了。

网友D:
参考以下:

使用宏指令写,将数据保存到触摸屏内部的RW区,之后再用GETDATA或SETDATA函数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E(2020-12-13):
学习一下,下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