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请问“分线盒”怎么进行绘图表示和关联部件?

楼主(2020-07-19):
   如图,这是一个“4级分线盒”的3D宏模型,一共定义了4×12=48个连接点。为了能进行3D自动布线,就要做到精确连接,即:该分线盒的哪个连接点要接到其他设备的哪个连接点,必须在原理图上表达清楚。

  以前我都不画3D布局的,因为费时又没用,但是领导最近想要这个噱头……以前是怎么画原理图的呢?假设这是零线分线盒,就全部用N表达,并不指定哪个连接点,电工要接线时,自己看情况任意找个点接上去,反正每排端子都是短接的……

  我现在的处理方法很粗暴,就是我画一个黑盒来表示,里面定义48个连接点,再关联已建好的分线盒“部件”= =然后专门新建1页里来画出连接点的走向,这样的一个明显毛病就是,该页面可读性很差,一眼望过去,全都是密麻的中断点。。。如下图所示:555.PNG

     有没有处理方式可以达到我想要的表达方法:就是定义一个“主功能”的点1,然后其他界面就可直接放置点2、3、4…并且只要设备标识符一致,就能够实现内部关联。   我一开始想用平常的PE“母线连接点”,的确,在2D原理图上,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关联部件后还是有问题,因为“母线连接点”毕竟只是1个点,而分线盒有48个点,对应不起来,3D布线时出错:

556.PNG(这个图一看就知道地线往哪里接,但EPLAN没设置,软件就不知道);

 而在部件的“功能模板”里,直接定义为“母线连接点”是不行的;

    - -有没有大神可以指导一下,还是说哪个地方少了操作步骤,导致失败?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哪里失败了?可否重新组织一下?

网友B:
楼主,这个中断点我也想请教,不太会用,我看到别人的中断点就像你这样,都有不同的设备标识符,但是我不想用那么多设备标识符不同的断点, 感觉可读性好差,当然你如果想用同一个设备标识符的中断电,你可以把它们的序号更改了,这样,他们会按着从小到大的顺序成对,关于中断点的命名,我想问下,你中断点命名的思路是什么,我是根据线号命名的,中断点和线号的名字一样。

网友C(2020-10-02):
学习中,等待高人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