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节传送带问题求助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楼主(2020-07-19):
请问第17段程序为什么要串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A(2020-10-30):
故障后M1.0自锁了,启动或者停止按钮外部接的是常开点吧,按任何一个可以进行复位,要不不会启动

网友B:
皮带机故障信号发生时,启动和停止按钮都是正常状态,复位皮带输出信号,同时置位M0.1,M0.1应该是故障信号(触摸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