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出现奔溃怎么办?

楼主(2020-07-20):
关键字:SOLIDWORKS 奔溃 东岱

最近很多客户在使用solidworks 软件过程中会不定时的出现奔溃,导致我们画图的心情是一落千丈,那么奔溃是由于哪些原因导致的呢?今天我们就大概分析一下solidworks奔溃的几个原因。

软件出现奔溃分析

一、    如果在使用solidworks中,电脑突然直接奔溃,会跳出窗口提示保存日志,发送solidworks奔溃报告,请保存截图,截图里面会说明是哪个模块产生了奔溃。(发给南京东岱solidworks技术支持)

二、    solidworks软件频繁且随机崩溃,这可能与杀毒软件或者某个Windows update有很大的关系。

三、    SolidWorks Resource Monitor 提示"可供使用的内存很低,请关闭一些应用已腾空资源"

四、    如果奔溃现象是可以复现的,请录制solidworks RX文件,分析文件及电脑系统环境问题。(可以发给南京东岱solidworks技术支持分析问题)

软件使用建议

五、    在使用solidworks 过程中,如果在点击了某些命令之后,软件没有及时响应或鼠标箭头正在转圈,其实电脑内部是在运行的,请等待电脑响应完成完成。

六、    如果使用solidworks中,窗口突然变灰,鼠标单击会跳出窗口“继续等待”、“关闭程序”,请选择继续等待让电脑运行完成。

七、    查看最近Windows update更新情况(控制面板>程序>程序和功能>已安装更新),尝试卸载最近一次Windows update更新;

八、    建议暂时禁用杀毒软件运行(包括主动防御和实时扫描)最好完全卸载其杀毒,如果无法禁用杀毒软件,将SOLIDWORKS文件类型和文件夹位置添加到杀毒软件的白名单中,创建SW软件免杀权限(最好使用可以信任的杀毒软件)。

九、    建议增加电脑的物理内存RAM大小至16G以上。

当然每台电脑系统环境都不相同,给出的这些问题和建议不一定就是对应您的电脑,这只是大多数电脑奔溃出现的情况。

网友A:
明白了,之前碰到几次崩溃都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下好了,以后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就能自己处理了。

网友B:
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尝试一下这些方法,感谢分享

网友C:
原来是这样,我之前奔溃都是直接重启。下次按照你的办法去做!谢谢。

网友D:
感谢分享,很受用,会持续关注的

楼主: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E:
有时响应慢,然后一直点,就未响应了,尴尬

网友F:
楼主写的很实用,感谢楼主

网友G:
楼主写的很实用

网友H:
公司的电脑配置很低,好几年了,开机5分钟,跟别说用SW等的软件,没有好的电脑,工作起来困难重重,我的耐心锻炼出来了,客户的耐心也被我锻炼出来了,感谢楼主给的建议,我会继续关注的!

网友I:
有时响应慢,然后一直点,就未响应了,
楼主写的很实用,感谢楼主

网友J:
感谢楼主分享,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K:
根据楼主的分享解决了崩溃问题,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