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送料机变频调速的特点有哪些?

楼主(2020-07-20):
数控冲床送料机是一种配合数控冲床辅助使用的机械设备,可以经过编程后准确的定位送料,让加工钣金件会更加的轻松,让机械加工完全的脱离劳动力,让加工的过程缩短,可以一次性的冲多种孔等优点,然而大多数数控冲床送料机都会采用变频调速,下面我们主要来说说数控冲床送料机变频调速的特点有哪些?

  1, 减少机械传动部件

  由于目前矢量控制变频器加上同步电机就能实现高效的转矩输出,,从而节省齿轮箱等机械传动部件, *终构成直接变频传动系统。从而就能降低成本和空间, 提高稳定性。

  2,可调的运行速度

  运用变频调速能优化工艺过程,并能根据工艺过程迅速改变,还能通过远控PLC或其他控制器来实现速度变化。

  3,节能性好

  离心风机或水泵采用变频器后都能大幅度地降低能耗,这在十几年的工程经验中已经得到体现。由于*终的能耗是与电机的转速成立方比,所以采用变频后投资回报就更快,厂家也乐意接受。

  4,受控的停止方式多

  如同可控的加速一样, 在变频调速中, 停止方式可以受控,并且有不同的停止方式可以选择(减速停车、自由停车、减速停车+直流制动),同样它能减少对机械部件和电机的冲击,从而使整个系统更加可靠,寿命也会相应增加。

  5,启动时需要的功率更低

  电机功率与电流和电压的乘积成正比, 那么通过工频直接启动的电机消耗的功率将大大高于变频启动所需要的功率。在一些工况下其配电系统已经达到了*高极限,其直接工频启动电机所产生的电涌就会对同网上的其他用户产生严重的影响,如果采用变频器进行电机起停,就不会产生类似的问题。

  6,控制电机的启动电流

  当电机通过工频直接启动时,它将会产生78倍的电机额定电流。使用变频调速能充分降低启动电流,提高绕组承受力,用户*直接的好处就是电机的维护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电机的寿命则相应增加。

  7,可控的加速功能

  变频调速能在零速启动并按照用户的需要进行光滑地加速,而且其加速曲线也可以选择,通过工频启动时对电机或相连的机械部分轴或齿轮都会产生剧烈的振动。这种振动将进一步加剧机械磨损和损耗,降低机械部件和电机的寿命。

  8,可逆运行控制

  在变频器控制中,要实现可逆运行控制无须额外的可逆控制装置,只需要改变输出电压的相序即可,这样就能降低维护成本和节省安装空间。

  9,降低电力线路电压波动

  在电机工频启动时,电流剧增的同时,电压也会大幅度波动,电压下降的幅度将取决于启动电机的功率大小和配电网的容量。电压下降将会导致同一供电网络中的电压敏感设备故障跳闸或工作异常。而采用变频调速后,由于能在零频零压时逐步启动,则能*大程度上消除电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