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ili1842迁移后vc编程

楼主(2020-07-20):
求助

前些年买了一个galil 1842 只支持xp系统

现在想迁移到win7上

之前编写的vc程序不能使用 dmc_open 函数找不到控制器

是不是需要新的头文件和dll文件

现已安装Gailitools,不知道需要怎么改动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从您使用的dmc_open这个函数名来看,您之前用的是api是DMCWIN,这个接口最高支持到winxp,再win7以及之后的版本中不保证稳定。

如果您要换用galiltools,其所包含的api于DmcWIN有不小的差异,您程序中的很多源代码都要改写。

可能,最保险的的方式,是您在win7下装一个xp的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您使用的dmc_open这个函数名来看,您之前用的是api是DMCWIN,这个接口最高支持到winxp,再win7以及之后的版本中不保证稳定。如果您要换用galiltools,其所包含的api于Dm...



十分感谢刘版主,我重新安装了xp系统,但又报错error code = -26.the device driver neede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selected controller is too old for this communication dll.我应该到哪里去下载驱动或者dll呢?

网友A:
您现在安装的,是什么版本的通讯库?您的DMC-1842是哪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现在安装的,是什么版本的通讯库?您的DMC-1842是哪年买的?

13年左右买的,通讯库是光盘带的dll v7

网友A:
如果用原配的光盘软件还提示这个问题,那么,这恐怕就是个硬件问题了。

如果您的dmc-1842在原来的pc上是正常的,只是在新的pc上出现如上问题,那么可能是由于pci总线接口的硬件版本问题。早期的pci总线是5V的系统,后来转变成了3.3V的,这期间galil的dmc-1842也出过几个不同的硬件版本来匹配不同的pc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原配的光盘软件还提示这个问题,那么,这恐怕就是个硬件问题了。如果您的dmc-1842在原来的pc上是正常的,只是在新的pc上出现如上问题,那么可能是由于pci总线接口的硬件版本问题。早期的pci总线是5V的系统,后来转变成了3.3V的,这期间galil的dmc-1842也出过几个不同的硬件版本来匹配不同的pci接口。

那也就是说必须要保持新旧电脑的pci接口是一致的才可以,如果版本不一致也会导致这个问题。原来的电脑是可以运行的,换了两个电脑都不能正常使用。估计就是pci升级了🤕🤕🤕,谢谢刘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原配的光盘软件还提示这个问题,那么,这恐怕就是个硬件问题了。如果您的dmc-1842在原来的pc上是正常的,只是在新的pc上出现如上问题,那么可能是由于pci总线接口的硬件版本问题。早期的pci总线是5V的系统,后来转变成了3.3V的,这期间galil的dmc-1842也出过几个不同的硬件版本来匹配不同的pci接口。

刘工,调用急停函数后,z轴一直下降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刘工,调用急停函数后,z轴一直下降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看你z轴本身的结构,是不是有抱闸,,是不是一断开驱动器使能就往下出溜。

然后是看你的控制卡上OE设置,是不是一急停就断开使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刘工,调用急停函数后,z轴一直下降是什么原因呢?】进行回复:        -----------------------------------------------------------------首先,看你z轴本身的结构,是不是有抱闸,,是不是一断开驱动器使能就往下出溜。然后是看你的控制卡上OE设置,是不是一急停就断开使能。

好的,谢谢刘工

网友B:
Galil发布了最新的gclib库,号称可以跨平台使用(windows/linux/OSX)。你可以下载这个库在win10下使用。支持硬件范围从1802到5200都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