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HMI屏modbus采集变量问题

楼主(2020-07-20):
项目需要用到海为HMI屏,通过modbus采集工控机数据,工控机是我们自己开发的。现在想实现的功能是,打开某个画面,就循环采集一部分参数,如果打开另外一个画面,就停止刚才采集的参数,转而采集另一部分参数。这个在组态软件里边怎么实现?我感觉用画面显示事件可以实现。但是不知道脚本怎么写,哪位大佬能指点一下?

楼主:
论坛里没有人吗?

网友A:
脚本程序可以实现,我以前用昆仑通态触摸屏可以这么做,海为应该有类似函数的。

网友B:
触摸屏设备里面应该就有ModBus RTU

网友C:
想要只采集当前画面的数据不采集其它画面的数据的话,可以在当前画面建立绑定变量在这画面,另一画面想要采集其它的数据就绑定其它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