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GUIDE.V9H仿生软件示校器怎么调成中文

楼主(2020-07-20):
仿生软件改成中文了,后面进入示校器是英文的 在菜单里面改不了中文,请问一下怎么在别的地方设置

MENU-SETUP-GENERAL 进入之后只有英文没别996046580.jpg的选项

网友A:
创建工程项目的时候 再让你选择需要安装的模块里面,有个语言模块,语言模块勾选 中文。。

网友B:
这里边就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