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电流

楼主(2020-07-21):
请教一下,我现在的电机是22KW 的,然后电机铭牌上的标称电压是47.8A/27.5A,我选的是西门子G120 30kw的变频器,然后30KW变频器的参数是重载输出为45A,轻载输出为60A。 不知道我选的这个30kw的够不够?47.8A>45A, 负载是柱塞泵。

网友A:
对变频器这种功率标注也真的没办法。

       变频器适用电机功率不好准确标注的原因,在于电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所以,我们选择变频器就按电流选择。另外,轻、重载的区别指的是负载的工况。如恒转矩调速应该属于重载,因为转矩正比于电流,变频器的发热与电流相关。风机、水泵属于轻载,电流随转速变化很大,所以可以驱动更大功率负载。

      液压泵负载变化很大,多数应用设计,配套电机选的小。比如按流量和压力计算配套电机的功率是55KW,实际应用时可能配30KW或22KW,这个选择就是根据运行工况做的----实际的压力和流量。

      还有一种情况,泵大部分时间运行在低压,只在瞬间达到高压,然后就卸荷或停泵,设计者可能选择小容量电机,在打高压时电机超负荷运行,因为时间短,超负荷1-2倍都是可能的。这种情况选择变频器要注意了。

楼主:
是不是小了 ,重载的输出45A小于电机的额定电流47.8A

网友B:
看你的负载类型,重载再选大一档,轻载30应该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负载类型,重载再选大一档,轻载30应该就够了



再下一档就是37kw的了  等于超了2挡

现在负载时22的,选的是30的,要选37的吗,37的重载额定输出电流肯定是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猜你猜"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看你的负载类型,重载再选大一档,轻载30应该就够了】进行回复:        -------------------------------...

选37KW肯定更靠谱一点。

网友D:
电流1.1倍

网友B:
楼主用的是防爆电机,这个电机是变频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防爆电机,这个电机是变频的么



是的

网友E:
感觉够了,变频器加速曲线是坡度的。

网友A:
变频器选择要根据机械负荷的性质来确定。比如前述液压泵瞬间超负荷的运行状况,一定要按超负荷的电流选择变频器。了解机械负荷很重要,至于防爆电机、变频器电机都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变频器这种功率标注也真的没办法。       变频器适用电机功率不好准确标注的原因,在于电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所以,我们选择变频器就按电流选择。另外,轻、重载的区别指的是负载的工况。如恒转矩调速应该...



好的,谢谢

网友F:
一定要 注意 负荷的情况

网友G:
如果为了保险又第一次选(经验缺乏),问一下厂家或者选大不选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定要 注意 负荷的情况



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为了保险又第一次选(经验缺乏),问一下厂家或者选大不选小



好办法

网友H:
柱塞泵这种负载你用轻载的变频器加一档应该不行,大概率会报过流。遇到过一个负载好像是多级泵的,选的同功率的重载变频器,因为负载太大了,一运行就报过流,后来重载变频器也选了大一个档的才解决。

网友I:
安全起见,37kw的好一些,另外需要考虑电机的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