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式起重机的调速系统有什么特点

楼主(2020-07-21):
欧式起重机调速系统可提高起重机的使用性能,对欧式起重机的性能提高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具有良好的低速、高速性能。低速可以实现物体的准确定位,高速可满足提高生产率的要求,妥善解决准确到位和高生产率的矛盾。

(2)具有良好的起动、制动特性,抑制有害的冲击。

当重物在上升方向加速时,负载的加速转矩会对机械设备产生巨大冲击;下降减速停车时,由于机械制动器参与减速和停车,因此也会产生过载冲击。这些有害的机械冲击,影响机械部件、起重机的钢结构(特别是大梁)、机械制动部件的寿命。另一方面,当电机在加速和减速时,会产生很大的电流。过大的电流将引起电机发热,影响电机寿命。

因此,特别是大吨位、高速频繁作业的起重设备,对调速系统的起动、制动特性要求更高。

为了抑制有害的机械冲击,在重物加速上升时,调速系统能够有效地控制加速度值;在重物下降减速时,调速系统能够按照设置的减速度进行电制动,等待速度降到低速后,才进行机械制动,在机械制动器完全闭合前,保持电制动转矩。这样,确保了制动平稳、防止了重物的下溜。

(3)减少或避免点动操作次数,减少机械部件和电动机、电器元件的冲击,提高电器元件的使用寿命。

点动操作对起重机电气设备的影响很大,点动操作是指将电动机接通电源,但不等待电动机起动结束,就切断电源。使电动机总是工作在起动状态。由于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笼型电动机的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绕线电动机转子串电阻的起动电流也是额定电流的1.82.5)

如果点动操作次数多,电动机的温度很快就会上升,极易损坏电动机的绕组。对于接触器、继电器而言,点动操作次数多,就是它们的开断次数多,对接触器来说是开断电动机的起动电流,这样,接触器的触头磨损会加快;对继电器来说,是开断继电器绕组的起动电流,同样使继电器的触头磨损会加快。所以点动操作无论对电动机的绕组还是接触器、继电器的线圈和触头都十分不利,严重影响其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