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欧姆龙PLC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0-07-21):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modbus通讯支不支持一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无效验呢?

答:标准modbus数据格式1个起始位,一个停止位,8位数据位,支持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QB0和QW0有区别嘛?

答:QB0和QW0是不同的数据类型,QB0是输出字节存储方式,QW0是字存储方式。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中的POU是什么意思?

答:Program Organizational Unit 程序组织单元,程序组织单元代表主程序,子程序,和中断程序,同时可以对此加密。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控制3轴步进能否同时调用运动控制指令呢?

答:S7-200SMART PLC最大支持3个轴同时运行,所以这些指令可以分别同时在三个轴里面调用。但是一个轴里面一直最多只能调用一个指令。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可以用网口和串口分别连接两个威纶通触摸屏嘛?

答:可以,串口和以太网都是相互独立工作,同时工作互相不影响,各自独立运行。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运行中提示PLC接收数据时发生错误,如何解决?

答:PLC和计算机通讯断开了,重新连接一下即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信号板SB CM01是什么模块?

答:RS485 RS232通讯信号板模块

问:CP243-1以太网通讯模块能和S7-200SMART PLC通讯吗?

答:可以通信,以太网通讯。

问:WIN10系统上安装STEP7 MicroWin SP9后,找不到PC/PPI cable.PPI.1接口。

答:WIN10系统不支持STEP 7 MicroWin SP9。建议安装到虚拟机里。

问:为什么要加启动完成标志位?

答:200SMART没加啊。这个是根据不同的要求来写的

问:输出点有限,能接动态显示吗?

答:可以

问:mw200数值可以用数据传送指令给qb0吗

答:不可以

问:200的plc,CPU正常运行,输出模拟量不见了为什么,已更换cpu和模拟量模块

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西门子S7-300PLC

问:下载程序时提示(编程设备/PC的本地MPI地址高于最大节点地址)如何解决呢?

答:PC/PG接口设置为PC adapter.MPI,你查看一下设置的接口对不对,接口地址,通讯速率,如果还不行,建议换一根下载线。

问:通线模块故障IM153-1,可以拿IM153-2直接替换吗?

答:IM153-1叫做标准型IM153-2叫做高性能型,可以替换。

问:西门子S7-300PLC SR是什么指令?

答:SR复位优先指令

问:IM153是什么模块,作用是什么?

答:IM153是远程接口模块,基于DP总线或PROFINET,用来连接CPU主站和从站或远程IO站

问:西门子S7-300PLC和ET200能兼容通讯嘛?

答:可以通信,在组态硬件设置一下即可。

西门子S7-1200/1500PLC

问:西门子S7-1200 PLC字符串如何传输?

答:S_MOVE移动字符串指令,在博途软件右侧扩展指令条目下字符串+字符条目中可以找到该指令。

问:西门子S7-1200PLC如何复位PLC?

答:使用一个全新西门子MMC存储卡,必须是空白的,把空的MMC卡插入1200PLC,这时把PLC重新启动,重启后识别插入的MMC存储卡,内部装载存储区的包括IP地址的设备组态、用户程序和所有的强制值被复制到存储卡中。存储卡现在成为一个包括之前存储在内部装载存储区的数据和IP地址的程序卡。复制完成后,1200 PLC内部装载存储区的被清空。PLC进入组态操作模式 (RUN 或者 STOP)。操作完成后, S7-1200 PLC 的维护 LED 灯闪烁 ,指示存储卡可以移除,这时把MMC卡拔出,PLC重新上电即可复位。

问:指针P#DB 50313.DBX0.0 INT1如何理解?

答:指向DB50312的起始地址为0的整数,长度为1.

问:DB背景数据块Mystring中第一个字节如何写?

答:必须从1开始写,0写不了哦!Mystring中第一个字节是:MYstring[1]。

问:西门子S7-1500PLC PM和PS分别是什么意思?

答:系统电源 (PS),负载电源模块 (PM)

问:博途中使用SCL语言编程时为什么不能使用全局DB块的变量呢?

答:必须先编译DB块,才能使用全局DB。

问:STEP7 Professional 的许可无法彻底完成,因为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中发生了内部错误。

答:右键单击你的博途软件快捷键,选择“以管理员方式”运行,或者右键属性~兼容性~勾选以管理员方式运行的对话框。如果还不行,在兼容性设置里设置以兼容win7运行。这样操作后,打开软件就不会再有这错误提示了。

其他

问:一个V90伺服连接PLC还要ET200S IO模块吗?

答:不需要

问:西门子V20变频器 1.5KW变频器 6SL3210-5BE21-5UV0,加制动电阻需要配置制动单元吗?

答:1.5KW很小,如果大功率才要加制动电阻+制动单元。

问:WinCC如何实现网络摄像头的视频显示呢?

答:WinCC WebBrowser Control 控件在画面空白处拖出一个合适的大小,在 WinCC WebBrowser Control 控件的属性窗口中,设置 “控件属性” 中 MyPage 为摄像头的 IP 地址即可。

问:STEP7 Professional 的许可无法彻底完成,因为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中发生了内部错误。

答:右键单击你的博途软件快捷键,选择“以管理员方式”运行,或者右键属性~兼容性~勾选以管理员方式运行的对话框。如果还不行,在兼容性设置里设置以兼容win7运行。这样操作后,打开软件就不会再有这错误提示了。

问:通常所说的上位机、下位机是什么?上位机是WINCC嘛?

答:可以这样简单理解,上位机相当于笔记本及台式电脑,下位机相当于控制设备。

问:input和output 的数据类型如果不一致是什么效果?

答:这个指令要求数据类型要一致才可以执行

问:比较指令两个in都写整数可以吗,不写地址

答:可以,但一般不会这么用

问:多重背景的定时器数据类型怎么没办法写到输出

答:定时器数据类型TIMER是要放在IN变量类型的

问:老师IEC-ton定时器定义完的DB块不能换做iec-TOF的背景DB吗

答:不能

问:ADRESS管脚对应的是1200的地址?

答:ADDR_1是1200的地址

问:OFF2/OFF3有什么区别

答:OFF2是自由停车,OFF3是快速停车

欧姆龙PLC

问:指令里的端口号就是您刚才说的PLC的端口吧

答:脉冲输出指令端口号指的是,脉冲输出接线端口

问:什么时候讲讲欧姆龙中型机如cj2m

答:CP与CJ指令有延续性,应用更广泛一些

问:上升沿和常开点有什么区别

答:上升沿在程序执行中,按下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开关按下,始终接通

问:我有个CPIH的PLC有个其他牌子的变频器可以吗

答:串口调试软件可以单独,或者与多个带485硬件通讯

问:100.03输出接通指令传送几就可以

答:用传送指令传10进制8就可以,8的2进制是1000

问:PLC容量是8K啥意思

答:8000个字 一个字16个位

问:欧姆龙9.5(4.3)软件带触摸屏吗

答:有PLC,也带触摸屏,可以实现综合模拟运行

问:欧姆龙所有的PLC都需要安装驱动还是就几个型号需要下载驱动?

答:只需安装一次驱动以后不需要再安装

问:NJ系列的软件,和这个软件冲突不?一台电脑能同时装不

答:可以安装

问:没有PLC实物,能用仿真软件吗?

答:可以,高速计数器,脉冲输出,仿真不了

问:我升级时碰到提示不是日文版本的,有升级包不能安装成功,可以跳过去吗?

答:可以跳过去

问:定时器是不是一定要用置位和复位指令,W10.00是需要外接还是内部有的?

答:定时器,断开执行条件自复位,W10.00是中间继电器,PLC内部的

问:PLC内部中间继电器可以在哪里找到

答:欧姆龙软件内存打开可以找到

问:触摸屏可以用优盘下载程序吗

答:有的型号支持,有的型号不支持,具体需要看屏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