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发那科伺服电机维修电机电流过高故障维修

楼主(2020-07-21):
青岛发那科伺服电机维修电机电流过高故障维修描述:一台采用发那科oi-tc系统的数控机床在工作中经常发出438故障报警,查看发那科伺服维修说明书,此故障代码表示是电机电流过高。根据客户的反应此故障代码经常出现,需要停机一段时间后对设备重启能工作一段时间。

青岛发那科伺服电机维修电机电流过高故障维修的方法:根据发那科伺服维修经验导致出现电机电流过高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种原因:①伺服参数设定不合适,参数设定一定要符合伺服电机的设定,初始化参数时,重新正确设定电机代码。 ②伺服电机是否负载太大,要检查负载情况是只发生在一个轴上,还是所有轴都有,如果只发生在某一个轴上,可能那个轴负载太大,可通过观察伺服诊断电流来确认。 ③是否因为伺服电机长期高速段运行导致,检查机床的最高速对应的电机转速(柔性齿轮比,快速进给速度等相关参数)。 ④检查伺服硬件方面:伺服驱动、伺服电机是否出现损坏。最后经过检测发现是伺服电机损坏导致了此种故障的发生,更换新的一个伺服电机,数控机床恢复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