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500控制两台变频器

楼主(2020-07-21):
请大神赐教,s1500控制两台变频器吧,好让我从工控路上走远些,拜托

网友A:
启动停止用端子走中继控制,频率用通讯给。

西门子有些变频器需要通讯给控制字和频率,再端子启动

说明书找到通讯参数   站号,波特率,奇偶校验啥的,自己看着选

 找频率给定的参数,启动停止的参数设置

手头刚好整理的西门子V20的,可以看下(说明数网上多的)

网友B:
你写的这个太简单了,

控制变频器有那个通讯控制,有模拟量控制,有I/O控制。

网友C:
得看他喜欢用什么控制方式      去做了、、、

网友D:
伙计,不是我打击你,你学工控之前,得先学会问问题,要不,你永远走不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伙计,不是我打击你,你学工控之前,得先学会问问题,要不,你永远走不远...



说的好,我有个同学每次问我问题,我都很头疼,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网友F:
怎么控制  要求是什么  用啥方式  问问题一定要问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伙计,不是我打击你,你学工控之前,得先学会问问题,要不,你永远走不远...



就是用modbus通讯,要求能控制两台变频器,以此控制两个电机的转速,变频器方面知道怎么设置,就以mm440为例就好,拜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伙计,不是我打击你,你学工控之前,得先学会问问题,要不,你永远走不远...】进行回复:        -----------------...

MM440变频器不支持Modbus协议吧,它支持USS协议。

网友A:
启停能用端子控制就别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