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系统崩了怎么办?

楼主(2020-07-21):
今天在配库卡机器人profinet时,下载后系统崩了,启动不了,怎么办?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系统崩溃什么意思?下载程序后,通信中断是正常的,所有通信链路上的设备程序断电再上电,但是通信参数不能有所改变的情况下,通信是可以恢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