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厂家: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的区别

楼主(2020-07-22):
  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是风机大类里面两种不同的产品,主要功能也都是对环境内空气进行通风换气的设备。

   排风方向不同

  轴流风机的排风方向是沿着轴的方向直排,风机的进风口和排风口是在一条轴平行线上,离心风机的排风方向是垂直于进风口方向的,可以实现360度指定方向排风。

  风机厂家-安装难以程度不同:

  轴流风机的安装比较简单,一般是直接安装在墙上或者连接风管。离心风机安装比较复杂。

  风机厂家-风量和风压的不同:

  轴流风机的风量风压比较小,基本上没什么风压,而离心风机的风量风压都比较大,如果是管道弯头多,抽风距离和送风距离都比较远,管道阻力大,就一定使用离心风机。

  外观形状不同:

  轴流风机外观基本上呈圆筒状,离心风机的外观呈蜗牛状。

  风机厂家-风机的电机连接方式不同:

  轴流风机的电机连接一般都是在风机的机体内,离心风机的电机都是靠轴连接,一般是外置在风机抽风筒外。

网友A:
这还是风机厂家吗?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的区别都说不清楚。

记住了,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流量和风压。

网友B:
谢谢科普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