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关于计数的问题

楼主(2020-07-22):
如图片1

的靶子,铁片倒下去计一分,用什么设备可以实现70个铁片精准计分?我是完全搞不懂。在网上买了一个入图片2的计数器。发现完全没用,只能计一个,用光电开关装一排,根本不能精准的计数。我实在想不出来用什么办法了,在网上找了好久才找到还有这么一个神一般的论坛。希望有大神能帮忙解决我这个问题,如果太麻烦请大神留下联系方式或者加我QQ122521038。希望能得到大神的详细指导。谢谢大家

网友A:
多厚多重的铁片啊,每个铁片配个行程开关或者微动开关怎么样

网友B:
搞个激光测距传感的,来判断,准确

或者来个双向光电开关

网友C:
你的配图挺有意思

网友D:
取铁片倒下信号作为计数器输入,任何计数器都能胜任。关键是怎么取得铁片倒下的信号。

一般思路:每一排铁片装一套光电开关(反射或对射),铁片倒下挡一次光,输出一个脉冲到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铁片倒下信号作为计数器输入,任何计数器都能胜任。关键是怎么取得铁片倒下的信号。一般思路:每一排铁片装一套光电开关(反射或对射),铁片倒下挡一次光,输出一个脉冲到计数器。

我就是每排装的两个对射光电开关,但是铁片薄了感应不出来,我把铁片后面加一点纸片能感应出来,但是如果两个铁片或者多个铁片同时或者只相差0.几毫秒的话就只能计一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厚多重的铁片啊,每个铁片配个行程开关或者微动开关怎么样

微动开关或者行程开关都不行,除非一个铁片装一个计数器,我试试微动开关,铁片太轻按不下开关,把铁片加重到倒下的时候可以打开开关,但是打开的速度太快了,计分器接收不到信号。因为只有一个计分器,我只能把所有的微动开关进行串联,串联的话其中一个微动开关打开后不能断开的话其他开关就没用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纯绪 取铁片倒下信号作为计数器输入,任何计数器都能胜任。关键是怎么取得铁片倒下的信号。一般思路:每一排铁片装一套光电开关(反射或对射),铁片倒下挡一次光,输出一个脉冲到计数器。    ...



如果有同时倒下的情况,计数就麻烦了,只能单计了。

网友D:
每个铁片装一个光电开关,控制自锁继电器,然后通过继电器触点输出信号计数。全部结束,清零、继电器复位。

网友E:
后面装一排对射传感器的话,贴片倒下 遮住对射,传感器就有信号了,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把?/

将所有的传感器接入plc数字量输入点的话,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倒下且数量是多少了把?即使同时倒下都不会出现错误。

最笨的方法也不过就是70个数字量对应70个mov指令,每倒一个铁片,挡住一个传感器MOV 1 d0.....d69,.最后 总数为D70=D0+D1+...D69

还是我理解出了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装一排对射传感器的话,贴片倒下 遮住对射,传感器就有信号了,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把?/将所有的传感器接入plc数字量输入点的话,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倒下且数量是多少了把?即使同时倒下都不会出现错误。最笨的方法也不过就是70个数字量对应70个mov指令,每倒一个铁片,挡住一个传感器MOV 1 d0.....d69,.最后 总数为D70=D0+D1+...D69还是我理解出了偏差?

我不懂的PLC怎么用,我想请教一下,你说的每一排装一对对射开关是吗?一共就是5双光电开关是吗?还有你说的接入PLC的数字量,是把几对开关并联接入PLC数字量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柳红岩 后面装一排对射传感器的话,贴片倒下 遮住对射,传感器就有信号了,这一点应该没有问题把?/将所有的传感器接入plc数字量输入点的话,就可以知道有多少倒下且数量是多少了把?即使同时倒...



就是你说的 光电装一排,每个铁片后面装一个,每个开关接入plc..

是不是有点太浪费开关了?但是好处就是肯定可以实现每个倒下计数,扶起来计数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