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无法选择啊

楼主(2020-07-22):
blob.pngblob.png定义好了数据类型,在plc程序中选择它时,无法将数字等其他一切信息输入蓝色框里面,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你编辑完你的DB块中的元素后,你需要保存DB块。

然后在触点上输入DB1.aaa[1],它将被转换为实际地址,如果无法输入数字,请检查你的键盘的数字锁定键。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编辑完你的DB块中的元素后,你需要保存DB块。然后在触点上输入DB1.aaa[1],它将被转换为实际地址,如果无法输入数字,请检查你的键盘的数字锁定键。HAVE FUN!...



大佬,没用,,,就是不能输入,,,用博途就可以

网友B:
工作二十年的非常好奇,楼主说的不能输入,是什么意思?输入出错还是输不上去,比如1  ? 我刚打开step7,完全可以。

楼主(2020-12-08):
引用 网友B:
工作二十年的非常好奇,楼主说的不能输入,是什么意思?输入出错还是输不上去,比如1  ? 我刚打开step7,完全可以。...

        -----------------------------------------------------------就是键盘无论输入啥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