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功率电流计算

楼主(2020-07-22):
大家好,一个主电源接一台设备,设备里面既有380V 2.2KW电机5个,又有220V 1KW加热器2套,请问设备总功率该怎么算,总电流该怎么算?导线怎么选择

网友A:
12Kw电流约22

网友B:
      这实际是个供配电中负荷计算的问题,需要知道设备运行特性,从而确定用电设备的需要系数、同期系数和功率因数,通过这些得出计算负荷。

      本例是单台设备,而且功率不大,可以按额定电流相加计算,既5x5+5=30A(假设加热负荷分接在二相),一般情况下VV3*4+2.5电缆都够用了。如果同期系数小(比如0,8),需要系数小(比如0.8),电热有温控,选4*2.5电缆也可以。

网友C:
总功率好算,就是所有功率加在一起,13KW

电流肯定是不平衡的,按照单根导线最大电流算就是16*2=32A,所有设备同时长时间运行就选32A的导线 所以用4平的

网友D:
算出总功率之后,最好多考虑20%左右或以上余量,防止后期加装东西及电缆出现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