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I高速采集卡采集位移,计算位移速度

楼主(2020-07-22):
用C#做的上位机软件,通过PCI的采集卡采集位移信号,然后通过计算单位时间的前一次和当前次位移的差计算速度

现在计算的速度总是不稳定,上下波动非常大

我采集的是油缸的位移,行程0-150mm,最大速度也就是1.5mm/(用秒表估算的),但是给定伺服阀固定的开度,计算出来的速度随机的波动 比如开度10%的时候,计算的速度在5-35mm/min之间波动,因为是抛物线型伺服阀,所以速度和开度不是线性比例关系。

后来我直接用采集卡的DataReady触发事件,我设定200K的采样频率,数据长度只要1000个,每1000个触发一下采集的事件,按道理这个采样时间能固定的,而且我采样一般都是20ms就完成了,我计算速度1S取一次值也是波动大

网友A:
你想说明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明的是?



怎么做这种计算速度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