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TL-WR886N如何跨网段访问?

楼主(2020-07-22):
如何 使用 TP LINK  TL-WR886N 跨网段访问现场设备?

现场PLC 设备 IP地址      设备1 : 192.168.0.5 ,设备2:192.168.0.6

上位机IP:10.23.73.1  需要访问PLC

WAN 口  LAN口 如何设置

网友A:
现场设备的地址不可以更改吗?

如果可以,可以尝试下面的方法:

不使用WAN口,两台现场设备和上位机都连接路由器的LAN口,将LAN口IP和现场设备IP以及上位机设置在同一网段。

我之前有将电脑通过一台路由器和威纶屏以及FX3U的PLC连接,电脑可以同时给屏和PLC上传下载程序,也不影响屏和PLC的通讯。不过过去大半年了,细节不记得了。

网友B:
尝试一下内网穿透?!

网友C:
放弃吧,这种tp的云路由不行的。跨网段需要你自己设置静态路由表的。这种不支持。

网友D(2021-04-01):
引用 网友C:
放弃吧,这种tp的云路由不行的。跨网段需要你自己设置静态路由表的。这种不支持。...



大神,请教一下,你说的设置静态路由表实现跨网段访问,具体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