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界面与PMA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0-07-22):
Pmac板子已经线接好了,也都设置好了,但现在在labview界面里面读不到机床的参数,老师说是缺一个PCOM32的驱动把这个界面和PMAC连接起来。但自己也不太清楚怎么设置这个软件,有人熟悉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A:
好像是PCOMServer吧?是个与PMAC通讯的库文件,通过它去访问查询PMAC内的变量值.也包括你说的那些参数,具体使用有说明文档,程序找当初卖你们卡的人要.这算是技术支持里的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PCOMServer吧?是个与PMAC通讯的库文件,通过它去访问查询PMAC内的变量值.也包括你说的那些参数,具体使用有说明文档,程序找当初卖你们卡的人要.这算是技术支持里的一项...



这是以前的一个图,就是想让自己的labview里面能读到这样的读数,需要PCOMsrever对吧,不再需要再在labview里设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雪夜守护者"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好像是PCOMServer吧?是个与PMAC通讯的库文件,通过它去访问查询PMAC内的变量值.也包括你说的那些参数,具体使用有说明文档,程...



对,需要一个PCommServer,然后在LabVIEW里将他作为一个库进行调用,调用的话经销商能提供例程,包括建立通讯,读取变量,发送指令,基本就用到这几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