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循环启动

楼主(2020-07-23):
用OMRON的PLC 编写,CPU是CJ1M,具体要求看图片,Capture.PNG

网友A:
直接读取PLC时钟?

网友B:
好难啊,实在太难了。

楼主:
我知道用时钟比较指令,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切换到第二天的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用时钟比较指令,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切换到第二天的时间。

PLC可以实现年月日的读写,这个不是问题,第二天,可以按星期,或者按日期排列

网友D:
第一是一个整体启动,然后设置一个循环,这个是两天时间为一个循环,两天当中两组机器刚好一个周期

,不是一天时间循环  ,

网友D:
 最好是每组设置以24小时轮值启动和停止  比如一组和二组 一组 执行9.30 11.30 和后一天的7.00 7.30启动 。到这里就执行跳转二组执行 9.30 11.30 和后一天的 7.00 7.30 这里又执行跳转回到一组执行,如此两天的时间才是一个整体循环

网友E:
。。。我没理解错的话,后面说的是模拟,已经定义了,X2 X3 X4 X5为时间设置的开关,也就是说,这几个一旦有输入就执行相对应的输出。

网友F:
用一个置位指令就能完成两组风机的交替启停;第一天X4接通判断W0.00没有接通时停1#风机,X5接通判断W0.00没有接通时停2#风机,X2接通1#风机,X3接通2#风机和置位W0.00;

第二天再次接通X4时判断W0.00接通时停3#风机,X5接通判断W0.00接通时停4#风机,X2接通3#风机,X3接通4#风机和复位W0.00。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第一是一个整体启动,然后设置一个循环,这个是两天时间为一个循环,两天当中两组机器刚好一个周期,不是一天时间循环  ,...



赞同

网友H:
为什么第二天不好判断?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等都可以读出来的,这应该不难判断吧。

网友I:
二个打铃控制器就解决的事,不过20元钱,整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是一个整体启动,然后设置一个循环,这个是两天时间为一个循环,两天当中两组机器刚好一个周期,不是一天时间循环  ,...



你说的我不太明白,我只会写到这里了,经过测试可以读到时间,其它的有空请在指导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用时钟比较指令,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切换到第二天的时间。



你可以用日期就能区分是哪一天?即使你不用日期,时间跳变也可以区分

网友K(2020-09-04):
为什么程序上传不上只能截图了,时间段循序启动就不放出来了,这个题目的难点还是在循环切换的地方,用的是累加跟取余,然后判断奇偶,赋不同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