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2020-7-23

楼主(2020-07-23):
1,我有信捷PLC的程序,和PLC連接后有沒有校驗的功能,只是想確認一下兩邊的程序是否一致!

网友A:
没有校验功能,实在是遗憾啊,所以每次都是从PLC上载程序来修改,但是过程中可能会丢失一些注释,可惜,就是怕下载的时候把PLC里的覆盖错了

网友B:
打开有注释的程序上传即可。有注释的程序要备份喔,不然就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