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ABB工业机器人伺服驱动器通电无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7-23):
青岛ABB工业机器人伺服驱动器通电无显示故障维修原因:机器人伺服驱动器通电无显示,出现此种工业机器人维修故障的原因是驱动器的主回路损坏或者驱动器的开关电源损坏。

青岛ABB工业机器人伺服驱动器通电无显示故障维修案例一:检查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及逆变电路正常。当主回路的2个充电热敏电阻、三相整流桥烧坏,以及部分线路板的连接铜箔有烧断的情况存在,故障原因是主电路对地短路导致其相关元器件损坏,将上述损坏元器件更换成新的既可以。

青岛ABB工业机器人伺服驱动器通电无显示故障维修案例二:检查伺服驱动器主回路是正常的,但开关电源IC芯片的第7脚测量为0V,正常应该是15V。导致电阻R2变成了开路。将IC芯片使用电烙铁焊下检查确定3844b IC芯片损坏,将其更换成新的,R2电阻恢复正常,通电伺服驱动器正常工作。

青岛ABB工业机器人伺服驱动器通电无显示故障维修案例三:机器人伺服驱动器的供电开关跳闸,检查驱动的电路发现主电源有多出烧黑的情况,逆变模块IGBT损坏,维修方法是将损坏的电路的光耦:A3120,二极管:Z70、A4、A7,开关管:2sK1317,10Ω、100 Ω电阻,IC:3844b将其全部更换成新的,更换其损坏的逆变模块,通电试机恢复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