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DP软件常见报错问题排查

楼主(2020-07-23):
设备网络搜索软件(SADP)作为出镜率极高的工具软件,是大家在日常安防配置中会用到的实用工具,它可以进行设备的搜索、激活、修改网络参数等。那么在使用中,大家是否会遇到一些问题呢?

今天就汇总了大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快来一起看如何解决吧~

初始化失败

安装400sadp软件时报错初始化失败。首先先关闭杀毒软件防火墙,然后卸载重装400sadp,如果还是不行,建议下载百度网盘的“sadp”,功能上和400sadp没有区别,或者是从官网下载sadp软件。

运行时提示sadp启动失败

1、检查PC是否为虚拟机。目前虚拟机使用不了sadp软件。

2、在运行里,输入“msinfo32”回车,在弹出的系统信息的软件环境-系统驱动程序李查看是否有“npf”驱动。如果没有,安装winpcap插件,安装后如果npf的状态是Running,sadp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3、如果已经有“npf”驱动但状态是Stop,把winpcap卸载掉,重新安装即可。

安装winpcap时提示失败

在安装插件时提示弹出如下对话框,是因为在安装npf驱动时已其他软件冲突了,建议将与sadp相关的软件(sadpTool、4200)等以及wireshark软件都先退出再安装。

启动后搜不到设备

现象一:在线设备是“0”。

可能是由于插件没有安装,先安装winpcap插件,插件是否安装可在运行里输入“msinfo32”,在弹出的系统信息的软件环境-系统驱动程序李查看是否有“npf”驱动。

现象二:某个设备搜不到。

1. 设备跟电脑用网线直连能否搜到;

2. 防火墙、杀毒软件是否关闭;

3. 笔记本无线网络是否有禁用;

4. 检测网线供电或重启设备换电脑等;

5. 确认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报错2015

在激活设备时报错2015大多是在运行sadptool或4200时,PC的地址发生了改变。

1、重启sadp软件再去激活;

2、如果还是激活失败,建议先把电脑ip固定和设备同一网段再去激活。

提示设备拒绝

修改设备ip时提示设备拒绝大多是ip冲突等网络问题或密码不对。

1、先核实电脑ip是否和设备在同一网段,不同网段的先修改同一网段再去更改ip;

2、已在同一网段且网络测试正常的大多是设备密码输的不对,知道正确密码后再来修改ip

win8.1及win10打开sadp卡死

1、先确认msinfo32中是否有sadp_npf,如果有需要删除。

2、再确认安装的winpcap插件版本,版本不能低于4.1.3。

3、 确认sadp版本,需要使用3.0以上版本的sadp。

4、在win10系统出现该问题,可尝试百度关闭电脑中的UAC服务(UAC为电脑系统自带服务,可百度查找关闭方法)。

400SADP提示软件正在运行,请先退出,怎么解决?

400SADP软件安装路径不要跟400SADP软件安装包放在同一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