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蒙特液体分析仪行业应用(一)电厂

楼主(2020-07-23):
发电
为了发电,蒸汽发电厂需要向为发电机提供动力的涡轮机提供高纯度,过热蒸汽。 植物化学控制的目标是尽量减少水边和水汽
防止固体在热交换器和锅炉管中堆积。
腐蚀和沉积每年降低电力行业数十亿美元的效率和设备故障!
良好的水质化学可以通过准确的在线分析帮助降低成本。

解决方案

1.pH测量
FGA洗涤器和冷却水
监测冷凝水,给水,锅炉水和蒸汽

pH 值传感器

3900:通用型 pH/ORP 传感器
3900-01-10:智能前置放大器,32' 电缆,GPLR pH 玻璃
3900-01-12:智能前置放大器,32' 电缆,铂 ORP
3900-02-10: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GPLR pH 玻璃
3900-02-12: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铂 ORP

3900VP:通用型 pH/ORP 传感器(VP 接头)
3900VP-01-10:智能前置放大器,VP 接头,GPLR pH 玻璃
3900VP-01-12:智能前置放大器,VP 接头,铂 ORP
3900VP-02-10:无前置放大器,VP 接头,GPLR pH 玻璃
3900VP-02-12:无前置放大器,VP 接头,铂 ORP

3200HP:高纯水 pH 值传感器
3200HP-00:3200HP pH 值替换传感器

3300HT:PERpH-X 插入式/浸没式传感器
3300HT-10-30:GPHT 半球状玻璃,EPDM O 形圈
3300HT-10-31:GPHT 半球状玻璃,Viton O 形圈

3300HTVP:PERpH-X 插入式/浸没式传感器(VP 接头)
3300HTVP-10-30:GPHT 半球状玻璃,EPDM O 形圈,VP 接头
3300HTVP-10-32:GPHT 半球状玻璃,Kaprez O 形圈,VP 接头

3400HTVP:PERpH-X 可伸缩传感器(VP 接头)
3400HTVP-10-21-30:GPHT 半球状玻璃,21 in 钛管,EPDM O 形圈,VP 接头
3400HTVP-10-21-31:GPHT 半球状玻璃,21 in 钛管,Viton O 形圈,VP 接头
3400HTVP-10-21-32:GPHT 半球状玻璃,21 in 钛管,Kalrez O 形圈,VP 接头

3500P:PERpH-X 高性能 pH 值传感器
3500P-HT-01-10-21-30:高温,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GPHT 半球状玻璃,双液接,EPDM O 形圈
3500P-HT-01-10-21-31:高温,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GPHT 半球状玻璃,双液接,Viton O 形圈
3500P-HT-02-10-21-30:高温,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GPHT 半球状玻璃,双液接,EPDM O 形圈
3500P-OR-02-10-21-32:抗油,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GPHT 半球状玻璃,双液接,Kalrez O 形圈
3500P-PR-01-10-21-30:防毒,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GPHT 半球状玻璃,双液接,EPDM O 形圈

3500VP:PERpH-X 高性能 pH 值传感器(VP 接头)
3500VP-HT-01-10-21-30:高温,智能前置放大器,VP 接头,GPHT 半球状玻璃,双液接,EPDM O 形圈
3500VP-HT-01-10-21-31:高温,智能前置放大器,VP 接头,GPHT 半球状玻璃,双液接,Viton O 形圈
3500VP-HT-02-10-21-30:高温,无前置放大器,VP 接头,GPHT 半球状玻璃,双液接,EPDM O 形圈

385+:三重液接 pH/ORP 传感器
385+-02-10:可伸缩传感器,带传感器头、接线盒、前置放大器和过程连接器,GPLR
385+-02-11:可伸缩传感器,带传感器头、接线盒、前置放大器和过程连接器,高 pH 值
385+-03-10:插入式/浸没式传感器,带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GPLR
385+-03-11:插入式/浸没式传感器,带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高 pH 值
385+-04-10:插入式/浸没式传感器,与分体式前置放大器配合使用,15' 电缆,GPLR
385+-04-11:插入式/浸没式,与分体式前置放大器配合使用,15' 电缆,高 pH

389:三重液接 pH/ORP 传感器
389-01-10-50: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GPLR,兼容 1181/1050/1060
389-01-10-54:智能前置放大器,GPLR,1054A/B/81/2081;兼容 54/56/1055/1056/1057/1066/5081/6081/XMT
389-01-10-55: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GPLR,兼容 54/1055/1056/1057/5081/6081/XMT
389-01-12-55: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ORP,兼容 54/1055/1056/1057/5081/6081/XMT
389-02-10-54: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GPLR,1054A/B/81/2081;兼容 54/56/1055/1056/1057/1066/5081/6081/XMT
389-02-10-54-62: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GPLR,1054A/B/81/2081;54/56/1055/1056/1057/1066/5081/6081/XMT,支持 BNC
389-02-11-54: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高 pH,1054A/B/81/2081;兼容 54/56/1055/1056/1057/1066/5081/6081/XMT
389-02-11-54-62: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高 pH,1054A/B/81/2081;54/56/1055/1056/1057/1066/5081/6081/XMT,支持 BNC
389-02-12-54-62: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ORP,1054A/B/81/2081;54/56/1055/1056/1057/1066/5081/6081/XMT,支持 BNC

389VP:三重液接 pH/ORP 传感器(VP 接头)
389VP-10-54:GPLR,兼容 1054A/B/2081/54/54E/1055/1056/1057/3081/4081/5081/6081/XMT
389VP-10-55-70:GPLR,兼容 1055/1056/1057/1066/56/5081/6081/XMT,智能前置放大器
389VP-11-54:高 pH,兼容 1054A/B/2081/54/54E/1055/1056/1057/3081/4081/5081/6081/XMT
389VP-11-55-70:高 pH,兼容 1055/1056/1057/1066/56/5081/6081/XMT,智能前置放大器
389VP-12-54:ORP,兼容 1054A/B/2081/54/54E/1055/1056/1057/3081/4081/5081/6081/XMT

396:TUpH 浸没式/插入式 pH/ORP 不锈钢传感器
396-54:54、54e、1054A、1054B、1055、1056、1057 和 1066;系列:81、2081、3081、4081、5081、6081、XMT (PT100 RTD)
396-54-62:54、56、1055、1056、1057、1066、81、1181、2081、3081、4081、5081、6081、XMT,VP 接头
396-54-62-71:54、56、1055、1056、1057、1066、81、1181、2081、3081、4081、5081、6081、XMT,VP 接头,GPHT 平球

396VP:TUpH 浸没式/插入式 pH/ORP 不锈钢传感器(VP 接头)
396VP-54:54、56、1055、1056、1057、1066、81、1181、2081、3081、4081、5081、6081、XMT,VP 接头

396P:TUpH 浸没式/插入式 pH/ORP 传感器
396P-01-10-50: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GPLR,兼容 1181
396P-01-10-54: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GPLR,兼容 1054/2054/2081
396P-01-10-54-41: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GPLR,兼容 1054/2054/2081,开槽端头
396P-01-10-55: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GPLR,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
396P-01-10-55-41: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GPLR,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开槽端头
396P-01-12-55: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ORP,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
396P-01-12-55-41: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ORP,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开槽端头
396P-01-13-55:智能前置放大器,25' 电缆,GPLR 平球,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
396P-02-10-54: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GPLR,兼容 1054/2054/2081
396P-02-10-55: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GPLR,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
396P-02-10-55-41: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GPLR,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开槽端头
396P-02-12-55: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ORP,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
396P-02-12-55-41: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ORP,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开槽端头
396P-02-13-55:无前置放大器,15' 电缆,GPLR 平球,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

396PVP:TUpH 浸没式/插入式 pH/ORP 传感器(VP 接头)
396PVP-10-55:GPLR,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VP 接头
396PVP-10-55-41:GPLR,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VP 接头,开槽端头
396PVP-10-55-41-70:GPLR,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VP 接头,开槽端头,智能前置放大器
396PVP-10-55-70:GPLR,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VP 接头,智能前置放大器
396PVP-12-55:ORP,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VP 接头
396PVP-12-55-41:ORP,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VP 接头,开槽端头
396PVP-13-55:GPLR 平球,兼容 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VP 接头

396R:TUpH 可伸缩 pH/ORP 传感器
396R-10-21-54:GPLR,21" 钛管,54,1054/1055/1056/1057/6081/81/2081/3081/4081/5081/XMT/2700 (Pt-100)
396R-10-21-54-61:GPLR,21" 钛管,54,1054/1055/1056/1057/6081/81/2081/3081/4081/5081/XMT/2700 (Pt-100),905" 电缆,无 BNC
396R-10-25-54:GPLR,36" 钛管,54,1054/1055/1056/1057/6081/81/2081/3081/4081/5081/XMT/2700 (Pt-100)
396R-12-21-54:ORP,21" 钛管,54,1054/1055/1056/1057/6081/81/2081/3081/4081/5081/XMT/2700 (Pt-100)
396R-13-21-54:GPLR 平球,21" 钛管,54,1054/1055/1056/1057/6081/81/2081/3081/4081/5081/XMT/2700 (Pt-100)

396RVP:TUpH 可伸缩 pH/ORP 传感器(VP 接头)
396RVP-10-21-54:GPLR,21" 钛管,54,1054/1055/1056/1057/6081/81/2081/3081/4081/5081/XMT/2700 (Pt-100),VP 接头
396RVP-10-21-55-70:GPLR,21" 钛管,54/56/1055/1056/1057/81/3081/4081/5081/6081/XMT (Pt-100),VP 接头,智能前置放大器
396RVP-10-25-54:GPLR,36" 钛管,54,1054/1055/1056/1057/6081/81/2081/3081/4081/5081/XMT/2700 (Pt-100),VP 接头
396RVP-12-21-54:ORP,21" 钛管,54,1054/1055/1056/1057/6081/81/2081/3081/4081/5081/XMT/2700 (Pt-100),VP 接头

397:Quik-Loc 套件中的 TUpH pH 值传感器
397-02-10-54-62:15' 电缆,GPHT,1054/2054/2081/54/1055/81/2081/3081/4081/5081/XMT,TEFZEL 主体

398:TUpH 插入式/浸没式钛 pH 值传感器
398-10-31-54:GPHT,Viton O 形圈,1054A/B/1055/2081/54/54E/81/3081/4081/5081/XMT
398-10-32-54-62:GPHT,Kalrez O 形圈,1054A/B/1055/2081/54/54E/81/3081/4081/5081/XMT,15' 电缆,无 BNC

398VP:TUpH 插入式/浸没式钛 pH 值传感器(VP 接头)
398VP-10-30-54:GPHT,EPDM O 形圈,1054A/B/1055/2081/54/54E/81/3081/4081/5081/XMT,VP 接头
398VP-10-32-54:GPHT,Kalrez O 形圈,1054A/B/1055/2081/54/54E/81/3081/4081/5081/XMT,VP 接头

398R:TUpH 可伸缩钛 pH 值传感器
398R-10-21-31-54-62:GPHT,21" 钛管,Viton O 形圈,1054A/B/1055/2081/54/54E/81/3081/4081/5081/XMT,15' 电缆,无 BNC
398R-10-21-32-54-62:GPHT,21" 钛管,Kalrez O 形圈,1054A/B/1055/2081/54/54E/81/3081/4081/5081/XMT,15' 电缆,无 BNC

398RVP:TUpH 可伸缩钛 pH 值传感器(VP 接头)
398RVP-10-21-30-54:GPHT,21" 钛管,EPDM O 形圈,1054A/B/1055/2081/54/54E/81/3081/4081/5081/XMT,VP 接头
398RVP-12-21-32-54:ORP,21" 钛管,Kalrez O 形圈,1054A/B/1055/2081/54/54E/81/3081/4081/5081/XMT,VP 接头

RBI:螺纹式、直连式、浸没式或球阀插入式 pH 值传感器
RBI-V-547-R-DT-C-S-N-15-E-B2:Viton O 形圈,可伸缩,加固型半球状玻璃,双槽 Teflon 液接,PT100,15' 电缆,BNC
RBI-V-547-R-DT-C-S-N-15-E-TT:Viton O 形圈,可伸缩,加固型半球状玻璃,双槽 Teflon 液接,PT100,15' 电缆,所有镀锡导线

2.电导率测量
监测反渗透和离子交换去矿物质
再生化学品的浓度
凝结水中阳离子和脱气阳离子电导率(Larson-Lane System)
监测蒸汽/水循环

228:通用的环形电导率传感器
228-02-20-54-61:玻璃填充 PEEK,5/8-in 11 UNC,20' 电缆
228-02-20-54-62:玻璃填充 PEEK,5/8-in 11 UNC,20" 电缆,用于连接到接线盒
228-02-20-56-61:玻璃填充 PEEK,5/8-in 11 UNC,20' 屏蔽电缆
228-02-21-50-61:玻璃填充 PEEK,3/4-in MNPT,20' 电缆,兼容 1181T
228-02-21-54-61:玻璃填充 PEEK,3/4-in MNPT,20' 电缆
228-02-21-56-61:玻璃填充 PEEK,3/4-in MNPT,20' 屏蔽电缆
228-03-21-56-61:玻璃填充 PEEK,3/4-in MNPT,20' 屏蔽电缆,高温
228-04-20-56-61:玻璃填充 Tefzel,5/8-in 11 UNC,20' 屏蔽电缆
228-04-21-54-61:玻璃填充 Tefzel,3/4-in MNPT,20' 电缆
228-04-21-56-61:玻璃填充 Tefzel,3/4-in MNPT,20' 屏蔽电缆,高温

225:卫生型环形传感器
225-03-56:玻璃填充 PEEK,20' 屏蔽电缆
225-07-56:非填充 PEEK,20' 屏蔽电缆

226:通用的环形电导率传感器
226-02-56-82:玻璃填充 PEEK,20' 屏蔽电缆

140:可伸缩电导率传感器
140-04:0.2 池常数,最高 150C
140-06:1.0 池常数,最高 150C
140-54:0.2 池常数,对于 54/56/54E/1054/1055/1056/1057/4081/5081/XMT 最高 150C
140-55:0.2 池常数,对于 54/56/54E/1054/1055/1056/1057/4081/5081/XMT 最高 200C
140-56:1.0 池常数,对于 54/56/54E/1054/1055/1056/1057/4081/5081/XMT 最高 150C
140-57:1.0 池常数,对于 54/56/54E/1054/1055/1056/1057/4081/5081/XMT 最高 200C

141:插入式电导率传感器
141-04-13-54:0.2/cm 池常数,最高 150C,1056/56/1066/5081/6081
141-06-13-54:1.0/cm 池常数,最高 150C,1056/56/1066/5081/6081
141-06-14-54:1.0/cm 池常数,最高 200C,1056/56/1066/5081/6081

142:插入式电导率传感器
142-01-13-54:0.01/cm 池常数,最高 150C,1056/56/1066/5081/6081
142-03-13-54:0.1/cm 池常数,最高 150C,1056/56/1066/5081/6081

150:插入式/浸没式电导率传感器
150-03:0.1/cm 池常数
150-03-54:0.1/cm 池常数,PT100 54E/81/1054/2081/3081
150-06-54:1.0/cm 池常数,PT100 54E/81/1054/2081/3081

400:Endurance 旋入式电导率传感器
400-11:0.01/cm 池常数
400-11-50:0.01/cm 池常数,50' 电缆
400-11-60:0.01/cm 池常数,一体化接线盒
400-11-36-60:0.01/cm 池常数,一体化接线盒,5.5' 插入长度
400-12:0.1/cm 池常数
400-12-50:0.1/cm 池常数,50' 电缆
400-12-60:0.1/cm 池常数,一体化接线盒
400-12-36-60:0.1/cm 池常数,一体化接线盒,5.5' 插入长度
400-12-54-36-60:0.1/cm 池常数,一体化接线盒,5.5' 插入长度,PT100 1054/2081
400-13:1.0/cm 池常数
400-13-50:1.0/cm 池常数,50' 电缆
400-13-60:1.0/cm 池常数,一体化接线盒
400-13-36:1.0/cm 池常数,5.5' 插入长度
400-13-36-60:1.0/cm 池常数,一体化接线盒,5.5' 插入长度

400VP:Endurance 旋入式电导率传感器(VP 接头)
400VP-11:0.01/cm 池常数,VP 接头
400VP-11-36:0.01/cm 池常数,VP 接头,5.5' 插入长度
400VP-12:0.1/cm 池常数,VP 接头
400VP-12-36:0.1/cm 池常数,VP 接头,5.5' 插入长度
400VP-13:1.0/cm 池常数,VP 接头

402:Endurance 可伸缩电导率传感器
402-11:0.01/cm 池常数
402-11-61:0.01/cm 池常数 与接线盒端接的传感器电缆
402-12:0.1/cm 池常数
402-12-61:0.1/cm 池常数。 与接线盒端接的传感器电缆
402-13:1.0/cm 池常数
402-13-61:1.0/cm 池常数。 与接线盒端接的传感器电缆

402VP:Endurance 可伸缩电导率传感器(VP 接头)
402VP-11:0.01/cm 池常数,VP 接头
402VP-12:0.1/cm 池常数,VP 接头
402VP-13:1.0/cm 池常数,VP 接头

403:Endurance Tri-Clover 法兰电导率传感器
403-11-20:0.01/cm 池常数,1 1/2 in 法兰
403-11-20-50:0.01/cm 池常数,1 1/2 in 法兰,50' 电缆
403-11-21:0.01/cm 池常数,2 in 法兰
403-12-20:0.1/cm 池常数,1 1/2 in 法兰
403-12-21:0.1/cm 池常数,2 in 法兰

403VP:Endurance Tri-Clover 法兰电导率传感器(VP 接头)
403VP-11-20:0.01/cm 池常数,1 1/2 in 法兰,VP 接头
403VP-11-21:0.01/cm 池常数,2 in 法兰,VP 接头
403VP-12-20:0.1/cm 池常数,1 1/2 in 法兰,VP 接头

404:Endurance 流通式电导率传感器
404-11-17:0.01/cm 池常数,不锈钢

3.溶解氧测量(ppb)监测冷凝水和锅炉给水

499ADO:溶解氧传感器
499ADO-54:与 1054 系列、1055、1056、1066-DO、56、54eA、XMT-A 和 5081-A 兼容
499ADO-54-60:与 1054 系列、1055、1056、1066-DO、56、54eA、XMT-A 和 5081-A 兼容,带最佳 EMI/RFI 保护电缆
499ADO-54-VP:与 1054 系列、1055、1056、1066-DO、56、54eA、XMT-A 和 5081-A 兼容,带 VP 接头

499ATrDO:微量溶解氧传感器
499ATRDO-54:与 1054 系列、1055、1056、1066-DO、56、54eA、XMT-A 和 5081-A 兼容
499ATRDO-54-VP:与 1054 系列、1055、1056、1066-DO、56、54eA、XMT-A 和 5081-A 兼容,带 VP 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