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中DBn_DBD

楼主(2020-07-23):
步科触摸屏中DBn_DBD中,对应哪个数据块地址,怎么写入?谢谢

网友A:
步科触摸屏DBn_DBN, DBn_DBW, DBn_DBD为自定义数据块地址。数据格式前三位为数据块号,后五位为地址,地址不足五位的在前补零。

以DB20_DBX23.4为例,组态由地址应对应DBn_DBX-2000023.4

点击查看更多步科触摸屏使用答疑

网友B:
步科触摸屏内部没这个地址 ,这PLC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