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信频繁掉线

楼主(2020-07-23):
组态王采用MODBUSTCP通信不畅

75个温湿度仪表 通过串口服务器连接到组态王,配置为:

1、组态王软件6.6SP1 ,卓岚RS485-TCP网关12个,24口交换机一台

2、共采用12条RVVP2*1电缆总线将温湿度仪表分别串接起来(每条总线不超过200m,最多连12个设备),接至RS485-TCP网关,通过网线接至交换机

3、连接协议为 莫迪康 MODBUS TCP。温湿度仪表串口波特率为9600

4、每个温湿度仪表只读取2这个整型数据,变量采集频率为1000ms。总共150个变量

5、系统运行基准频率为200ms

系统运行后,大部分均正常显示,但总有3-5组(同一个设备的2个变量为一组)数据显示为? ,过一段时间后

恢复正常(约30-40s),然后其他的数据又变为?,运行24小时后,显示?的数据多达7-8组

查查组态王信息窗口,发现?数据对应的设备通讯失败,约30-40s后又连接成功,故障设备随机切换。

这种反复掉线的问题,亚控的技术支持也一直解决不了。

特来本站请教各位大师,是如何解决类似的问题的

非常谢谢各位老师们指导!

网友A:
建议先使用第三方工具先行单独测试每一个从站,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用modbus poll测试  均正常

网友B:
应该是轮询握手出问题,通信冲突

网友C:
是不是哪边冲突了  有没有配电阻啊  距离是不是有点长啊

网友D:
估计你的交换机带不了那么多

我曾遇到过VPN通道搭建问题,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最后更换交换机解决

网友E(2023-03-22):
用温度仪表的专用协议,不要用莫迪康 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