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Well海为PLC开关电源维修笔记

楼主(2020-07-23):
   最近有一台 海为PLC,开关电源出现了问题,大致情况是这样。

   前两天,想做一套控制气缸三个行程到位延时的控制系统,首先行程复位Y3为开机之前状态,并且有开机信号I0,接通电源Y3动作,复位状态,接通I1,开始运行,延时3S到达行程Y1,磁性限位开关I2动作,延迟3S,Y1断开,行程Y2动作,磁性开关I3动作,延迟30S,Y2断开,延时3S,Y3动作,磁性限位开关I3动作,循环进入下一个流程。构成往复动作。程序已经写好,在某宝上定了一台海为二手PLC.

     昨天刚到,打开一看,还挺新有8成吧,迫不及待的将编程线缆链接到PLC,该PLC有8点输入8点继电器输出,220V输入,24V直流输出,用于继电器控制电源,接通电源指示灯亮起,运行灯常亮,里面有程序,不得不说海为的连线模式还是不错的,不知道PLC地址,波特率,校验码,怎么办,也懒得看PLC上面的拨码开关,直接寻址0-16,寻找PLC模块,直接扫描到了,挺方便,先学习学习人家的编程技巧,点击上载,怎么提升输入口令,看来是没法学习了,选择清除PLC程序,提示输入口令,我晕,不会买了一个解不开码的PLC吧,如果再破解PLC,那代价和损失那就大大的了,得不偿失啊,还好找了度娘,原来海为的PLC有一个超级密码,再次点击清除PLC程序,输入“HaiWell",我去!竟然清除程序成功,点击下载程序,下载成功。

     一切就绪,只欠东风,今天把继电器、电磁阀、气缸接好,准备测试,先把昨天的PLC电源拔下来,怎么电源灯不正常,亮一下3S又灭了,不会吧我的程序还能控制PLC运行指示灯,想多了吧!肯定是出现幺蛾子了吧,先试试在线运行,运行出错,在下载一下程序,无法下载,真的出问题了,检查一下电源吧,断开电源,将上盖撬开卡扣,将MCU板插针拔下,驱动板取出,我去!那个最大的电解电容鼓了个包,怎么搞的,看来今天这东风来不了了,先把电容换了吧,400V100uF,找啊找,终于从别的开关电源上找到了一个大一点,短腿电容,接不上只能引线,线太粗没办法只能焊在单面,OK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安装好,通电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海为PLC用着怎么样

楼主(2021-09-17):
引用 网友A:
海为PLC用着怎么样

海威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