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配电柜内有N个24V开关电源,GND接到一起有问题吗?

楼主(2020-07-24):
有时候现场有几个24V开关电源用到同一个系统一起使用的情况,不管是出于接线方便还是开关电源功率太小,后期右增加开关电源,这时候我们通常将所有开关电源GND(参考地)接到一起,这样使用似乎没啥问题,可是后来发现会烧坏东西,请你根据自己的经验分析一下原因以及提出更好的处理办法!

参与福利:回复比较合理的给予50积分奖励。

网友A:
有没有必要将0V接在一起的问题:

如果多个开关电源作用在一个电气元件上,比如说开关电源1的24V接在继电器的A1,开关电源2的0V接在继电器的A2,那为使其形成回路,肯定是要接在一起的。反之则没必要。

共0V会不会烧坏电气元件的问题:

不同开关电源的0V之间可能存在电压差,这样接在一起会使得输出的24V电压不那么准确,具体高低多少要视开关电源质量而定。一般我们看到电气上使用的元器件大多都是宽电压供电(20 ~ 36V),但是还有些元器件对电压比较敏感,这是因为其中使用的电子元件大多为3.3V或5V供电,如果厂家未做好稳压处理,其输入电压超过24V会导致到达电子元件的电压超过3.3V或5V,势必会造成其损坏。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用的品牌的电气元件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解决办法:

  1. 将柜内开关电源功能分开,不混合使用。

  2. 如果一定要共0V,建议将0V再次接地(PE),但是必须要在三相电源输入端接入浪涌保护器。

  3. 开关电源输出端接保险,有电子保险和熔断器都行,电子保险更好一些。

网友B:
一个系统里有多个24V电源应该是必须把0V接在一起,同时都做好接地,否则会产生共模电压的问题。至于烧东西应该不是两个电源共用的原因,用一个电源同样会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必要将0V接在一起的问题:如果多个开关电源作用在一个电气元件上,比如说开关电源1的24V接在继电器的A1,开关电源2的0V接在继电器的A2,那为使其形成回路,肯定是要接在一起的。反之则没必要。共...

很有道理!点赞

网友D:
      控制系统中的电器柜要安装多种电器,多个分系统(回路),比如,直流回路、交流回路、模拟信号回路、数字信号回路......。一般规律,这些分系统应该按供电电源划分。

     公用点的概念应该都明确吧,或者叫参考地、接地。每个控制电源回路一个公用点,交流电源的N、直流电源的负极(也可能是正极,根据控制方式确定)、信号处理电路中的模拟地和数字地,这些公用点严禁串接,所谓因为接到烧元件的,多数是因为配柜时发生公用点串接。

     这些回路的公用点,最后要每回路一根电线连接到金属外壳----系统公用点,三相电源的PE线连接于此,这就是所谓接地的系统要求。

      做接地体引辅助接地是徒劳的,没有什么电器控制必须接地,最好的接地就是三相电源的零线,三相无线制的PE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Nicer"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有没有必要将0V接在一起的问题:如果多个开关电源作用在一个电气元件上,比如说开关电源1的24V接在继电器的A1,开关电源2的0V接在继电...



控制回路“悬浮”易引入干扰,尤其是有高频信号时,必须“悬浮”时,要解决麻烦的干扰问题。所以0V必须连接在一起。

网友E:
学习了 感觉这方面比较欠缺。

网友F:
个人认为最好是分开用,开关电源用自己的L+和M-,在配盘时就区分清楚比较好,不然后期如果故障处理的话无法直接判断故障点!

之前出现过电源源端并联的情况,其中由于短路导致其中一块电源保护,另一块电源发热严重,相当于故障的电源同时变成了负载端运行,对于系统极其不利!

网友G:
个人认为最好在设计时多设计一些开关电源的容量,差不了多少钱的事,尽量把开关电源控制在一块最好

网友H:
对这些还是认识比较少,学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最好在设计时多设计一些开关电源的容量,差不了多少钱的事,尽量把开关电源控制在一块最好...



一块的话故障率是很高,一般PLC单独供电,外围元器件用另一路电源,甚至模拟量供电也要分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mile-lyc"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Nicer"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有没有必要将0V接在一起的问题:如果多个开关电源作用在一个电气元件...



您的意思是0V最好是接到PE是吗?之前的设计中都没有这样做过。那这样做的话,强电地和弱电地不是就混在一起了吗?会不会有风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Smile-lyc"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引用 "Nicer"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有没有必...



      三相四线(TN-C系统)中N线接导电外壳;三相五线(TN-S系统)PE接导电外壳。这是供电系统的安全要求,有多个国家标准都有规定。

      在一个控制系统中,既有交流控制电源(AC380、220、36等),也有直流控制电源(DC24、12、5等),所有控制电源的公用点必然要接到一个点,如前所说,每个回路不能“悬浮”,否则易引入干扰。其实,你不接可能已经经过某个元件连接了,比如屏蔽线连接某元件外壳,元件固定在连接N(PE)线的金属结构上。

      一个控制系统0V参考点就是这个系统中所有导电结构,标准术语叫:外露可导电部分和外界可导电部分。

      为什么都认为电源零线带电呢?那是真正的零电位,只有零线连接到了导电部分,才可以安全用电,所谓“接零保护系统(TN)”。

网友I:
不同的24V电源混用的话,即使0V接在一起也是有一定安全风险的,完全不建议这样使用,觉得而现实中也没多大的意义,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毫不犹豫只用一个24V电源,如果是因为加装设备而机柜里的电源供电功率不够,那就更换成一个大功率的24V电源就是了,不知道非要把不同的24V电源0V接在一起是为了图个啥?就为了省个换电源?冒这个并不科学的做法的风险不值得。现在的一个很大功率的24电源也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必要将0V接在一起的问题:如果多个开关电源作用在一个电气元件上,比如说开关电源1的24V接在继电器的A1,开关电源2的0V接在继电器的A2,那为使其形成回路,肯定是要接在一起的。反之则没必要。共...

非常有道理,回答的挺全面

网友K:
用多个24V电源的时候也有过,是分开用的,把人机界面、GPRS模块等直流电源放到一起,传感器专用一路电源。

网友L:
要分设备是NPN,还是PNP系统。NPN +24V接地/PNP 0V接地

网友M:
每个开关电源前端配断路器,后端输出用不同线号,防止弄混,每个开关电源对应不同功能,全部接地接一起就好了

网友N:
要看信号是怎么分的,需要共0V才接在一起,不需要的要严格区分开

网友O:
0V(参考地)不能接在一起,每个24v供电回路负载阻抗不同,回路的电流就不一样,,如果接在一起,大电流回路就会有部分电流进入小电流回路,开关电源就有可能烧坏。

网友P:
在控制柜内,根据DC24v供电范围(如DC24V电磁阀或电感性器件,不应与I/O模块及通信模块共用电源,电磁阀的反电动势,造成通信模块干扰及CPU报错),应分别供电“0”不应公用。

网友Q:
还是分开比较好,如果成本控制严格的话,安全优先

网友R:
西家好像说过自己的sitop可以,并联用来增加容量,其他家没听说过。没说可以并联使用的当然正负不能分别短接了。

网友S:
同一个规格的电源可以共地。不同规格的电源尽量不要共地

网友T:
引用 网友I:
不同的24V电源混用的话,即使0V接在一起也是有一定安全风险的,完全不建议这样使用,觉得而现实中也没多大的意义,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毫不犹豫只用一个24V电源,如果是因为加装设备而机柜里的电源供电功率不...

       非常正确的做法,但是很少有人去做。尤其是大一点的系统,各个子系统由不同电气工程师设计。总师又没有提出统一使用电源把关的情况。这样就会出现,各自根据使用功率设计电源。从而出现了楼主所说的“把所有GND”接到一起

      实情情况是不同的电源系统GND之间仍存在微弱的电位差,接到一起后会产生微小的环流。使用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现场布线及其复杂,根本理不清楚。

     至少是在同一构建筑物内的系统统一使用冗余电源

     高压系统的直流屏是最正确的做法。

网友U:
我好像见过早期国外的军工设备地线有很多种接法和使用颜色。信号分多种,地线也有不同颜色,且接地的分路也不一样。线径不一样。分内部信号地线、外部信号地线、分流地线、屏蔽端地线、电机地线、变频地线。终端位置也不一样。但都叫地线。太早了。记得不清楚了。

网友V:
遇到过用不共0v的,变频器安全系统不生效

网友W(2020-09-18):
用同一个电源最好,容量大一些,分路加断路器和保险。能不共就不共,真需要共的话,0V接地,进电源加浪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