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ABBACS800变频器内部驱动板烧毁故障维修

楼主(2020-07-24):
青岛ABB ACS800变频器内部驱动板烧毁故障维修描述:客户是造船厂,其使用的ABB ACS800型号的变频器工作地点是大型行吊上,在通电工作突然发出了过电流故障代码,变频器停止工作。公司的变频器维修人员到现场检查后发现变频器内部的驱动板因为电流过大烧毁了,需要拆机详细的检查。

青岛ABB ACS800变频器内部驱动板烧毁故障维修过程:将变频器送回后拆机发现驱动板上的V2已经烧毁了,连带将V3稳压管也一起击穿了。表明当发生过电流时,进过V2的电流十分大,超过V2的额定电流,引起其短路导致驱动板烧毁。在维修时将V2拆卸下来,要测量FDS8958A芯片有无击穿,检测LM555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否为5V,电压端有没有短路。根据以往的变频器维修经验FDS8958A芯片是最容易出现损坏的。

在没有完全维修变频器驱动板前,不要安装V2进行通电测试,以免造成更严重的损失。根据上图所示,V2、V1、U1、D2、D4共同组成了震荡电路,驱动3个变压器T1、T2、T3,正常工作后为6路驱动电路提供工作电压。此电路中,V1是最容易损坏的,在拆掉V1、V2后可以上电进行测量V1的2脚和4脚工作波形,正常波形为方波,如波形正常,说明U1、D2、D4工作正常,这时可以短接V2的S、D极上电进行测量有无静态负压,正常后可以安装V1、V2。通过上述的方法后就可以进行通电测试了。

网友A:
兄弟,你抄袭别人的维修帖又不注明出处,你很牛啊。

网友A:
抄袭我的维修案例帖,你的诚实哪里去了?

网友B(2020-09-28):
真假李鬼出来溜一波,真抄袭了出来道个歉 ,不能这样玩,做技术的有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