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模式下BREAK停止后如何实现通过外部按钮继续程序运行

楼主(2020-07-24):
库卡在自动模式(AUTO)下运行到BREAK停止后如何实现通过外部按钮继续程序运行,而不用去手动按示教器的绿色开始按钮

网友A:
机器人选择外部自动模式,外部启动机器人就好了

网友B:
BREAK指令后WAIT一个暂停再启动的输入信号就好了

网友C:
brake后面加resu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BREAK指令后WAIT一个暂停再启动的输入信号就好了



可是运行break后程序会在停止状态,不会继续往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brake后面加resume



可是运行break后程序会在停止状态,不会继续往下运行

网友D:
同样问 我是写了一个中断  里面用了暂停  同问怎么外部启动

网友E(2021-02-01):
DEF zanting ( )
BRAKE F
   WAIT FOR I_zanting==FALSE
END

就这样

网友F(2021-04-09):
后台sub程序做一个信号,等待这个信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