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上电启动一会就显示输入缺相报警!?

楼主(2020-07-24):
今天测试一台500KW软启动器,外接端子启动模式。刚启动几秒钟就报输入缺相。

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压三相平衡,都在385左右。

大家如见过类似问题没有?如何处理?

网友A:
检查一下接线吧 有的软起是要把380v单独接另外的端子的

网友B:
接线没问题就是你的启动器的问题

网友C:
你确定测量的是启动瞬间的电压吗?如果某一相阻抗大(主要是连接点接触电阻),在启动瞬间电压降到报警值呢?

网友D:
遇到过变频器没规律报欠压故障的,后来发现是断路器用的时间较长,有一相接触不良造成的,更换一台新的断路器后,就正常了。

网友E:
用过西普的软启动,进线是还要接到别的端子上的。建议再检查整个主回路接线。

网友F:
软起坏了

网友G:
输入输出缺相都会报警,查一下输出有没有问题

网友H:
接线和启动器如果没问题就是线路损耗过大,线路过长,线径过小,接头或开关压线松,开关触点接触不良等

网友I:
很多原因会导致:比如三相平衡电压设置的过小,比如启动瞬间某一项电压只有340V;还有就是控制单元出问题;端子接线没拧紧;接地不良好等等都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G:
有没有测量输出电压是否都为380?

网友J(2020-09-25):
软启动器不带负载运行会报输入缺相故障

网友K:
目测软启坏了,估计硅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