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颜色识别

楼主(2020-07-24):
     现在需求一种感应器或者相机可以范围性的识别一个物体上的不同颜色,不知道哪种可以,查了颜色识别感应器,照射的都是一个点,而且距离很短,相机没测试过行不行,有大佬推荐下,不考虑价格谢谢!!!!

楼主:
求老哥解答推荐

网友A:
摄像机只是一个输入的传感器,你要设别颜色还要强大的算法去支持

网友B:
可以咨询基恩士的CMOS激光传感器或者图像识别传感器。

网友C:
如果不差钱的话,可以考虑基恩士了,你的要求他们都可以搞定,一个精度高的估计二十万一个吧

网友D:
相机的话肯定可以,iV2的话我们刚好用过,应该可以满足要求,可以联系

网友E:
推荐康耐视的

网友F:
松下PV200 的相机应该可以,我联系我试试

网友G(2020-08-28):
相机和颜色传感器都可以,但相机功能更强大,如只检颜色用keyence IV 或omron  FQ大概2万块钱吧,不用太高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