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动图让你明白时域和频域

楼主(2020-07-25):
一张动图让你明白时域和频域

看明白了下图,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既要做时域分析,也要做频域分析了。

简单总结下,时域和频域的关系如下:

时域是信号在时间轴随时间变化的总体概括。

频域是把时域波形的表达式做傅立叶等变化得到复频域的表达式,所画出的波形就是频谱图。是描述频率变化和幅度变化的关系。

示波器用来看时域内容,频普仪用来看频域内容。

时间域,time domain。自变量是时间,即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信号的变化。其动态信号x(t)是描述信号在不同时刻取值的函数。

频域

频率域,frequency domain。自变量是频率,即横轴是频率,纵轴是该频率信号的幅度,也就是通常说的频谱图。频谱图描述了信号的频率结构及频率与该频率信号幅度的关系。

时域分析与频域分析

对信号进行时域分析时,有时一些信号的时域参数相同,但并不能说明信号就完全相同。因为信号不仅随时间变化,还与频率、相位等信息有关,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信号的频率结构,并在频率域中对信号进行描述。

动态信号从时间域变换到频率域,主要通过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变换等来实现。很简单时域分析的函数是参数是t,也就是y=f(t);频域分析时,参数是w,也就是y=F(w)两者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时域函数通过傅立叶或者拉普拉斯变换就变成了频域函数。

楼主:
看明白了下图,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既要做时域分析,也要做频域分析了。

简单总结下,时域和频域的关系如下:

时域是信号在时间轴随时间变化的总体概括。

频域是把时域波形的表达式做傅立叶等变化得到复频域的表达式,所画出的波形就是频谱图。是描述频率变化和幅度变化的关系。

示波器用来看时域内容,频普仪用来看频域内容。

时间域,time domain。自变量是时间,即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信号的变化。其动态信号x(t)是描述信号在不同时刻取值的函数。

频域

频率域,frequency domain。自变量是频率,即横轴是频率,纵轴是该频率信号的幅度,也就是通常说的频谱图。频谱图描述了信号的频率结构及频率与该频率信号幅度的关系。

时域分析与频域分析

对信号进行时域分析时,有时一些信号的时域参数相同,但并不能说明信号就完全相同。因为信号不仅随时间变化,还与频率、相位等信息有关,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信号的频率结构,并在频率域中对信号进行描述。

动态信号从时间域变换到频率域,主要通过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变换等来实现。很简单时域分析的函数是参数是t,也就是y=f(t);频域分析时,参数是w,也就是y=F(w)两者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时域函数通过傅立叶或者拉普拉斯变换就变成了频域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