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erson艾默生质量流量计的检测及维护

楼主(2020-07-25):
艾默生质量流量计的检测及维护

 1、零点检查(零校准)

  零点漂移是科氏力式质量流量计在实际运行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造成零点漂移的因素很多,如传感器的安装应力、测量管的结构不对称、被测流体物理特性参数的变化等。尤其是在小流量测量时,零点漂移对测量准确度的影响较为严重。所以定期进行零点检查和调整时非常必要的。

  零点检查至少没三个月进行一次,在生产允许的情况下,对安装在重要监测点的科氏力式质量流量计,零点检查的时间间隔应适当缩短。零校准完成的是否完好是直接影响流量计是否在精度范围内运行的关键。

  2、工作参数的检查

  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应经常注意所设置的工作参数是否发生了变化,所显示的流量、密度、温度值是否正常,如与实际有较大的出入,可按使用说明书中所叙述的方法重新进行零流量校准。若上述工作完成之后仍然感觉不正常,则应查看变送器内部设置的各工作参数是否正确。

  3、定期观察流量计的故障指示

  根据流量计的型号、规格、生产厂家的不同,故障显示方式和内容也各有所异。对不同的故障报警指示,可查看产品使用说明书以确定故障原因,进行处理。

  4、定期全面检查维护

  对于使用中的流量计,应定期地进行全面检查:从传感器的外观、安装牢固程度、工艺管线的振动、变送器和显示仪表的指示等方面着手逐项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5、建立流量计的档案

  为了确保流量计长期可靠的运行,用户应建立流量计的档案,把每次检查、维护和检定情况作详细记录并装入档案中,以利于今后更好的维护和使用。

  6、用于易结垢流体测量的维护

  流量计测量易结垢(如结水垢、结蜡)流体是,应经常检查器运行情况,当发现流量计工作不正常或偏差较大时,应首先考虑传感器内有可能结垢,应将传感器拆下,采用吹扫或清洗等适当方法进行处理。

  7、定期标定

  根据流量计应用场合的不同,并按标准体系要求进行定期标定。

  质量流量计具有高精度,稳定性强的特点。要想保持质量流量计的这些特性,就要不定期对质量流量计就行检测跟维护。只有在质量流量计状态良好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精准的测量,完全发挥质量流量计的效果。

   只要安装过程中注意一些细节,质量流量计投运后几乎不用维护,出现故障的几率也很小。只要保证介质在流动过程中不是两相流状态即可能够稳定的运行。

   在艾默生质量流量计第一次投运中进行一些简单的设定,比如输出信号的形式、流量计本身的各种系数、使用中的介质的密度、温度上下限范围等,基本上在投用之前设置好后就不用在改变。

在日常使用巡检过程中可以通过面板来查看质量流量计检测的各项数值。

1质累与流量

2体累与流量

3密度与温度

4频率

5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