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使用软启动器的几个概念以及几点注意?

楼主(2020-07-25):
在软起动器的应用中,一些使用者经常存在这样的一些错误认识:

   1、认为电动机是否能起动成功和软起动器的性能有关,较重负载情况下应选好的品牌、甚至国外的品牌。

   2、当出现电动机不能将负载起动起来的情况时,认为是软起动器的容量不够,应当增大软启动器的容量。

   3、认为某种起动方式特别适合“重载”起动。

    4、认为起动电流越小,电网降压越少的软起动器性能越好。

第一个错误概念:电动机能否起动成功是否和软起动器的性能有关。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要看到,好的品牌相应的产品质量相对较好,因此就可靠性来说,好的品牌出故障的几率会相对较少。

   但是,就起动电动机负载的本质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而对于电动机转矩来说,它和许多因素有关。

    电动机软启动器作为一种调压器,只能改变电动机定子电压这一个控制量,而电动机转矩同定子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改变了定子电压也就是改变了电动机转矩,这个基本的原理是无法改变的,各品牌的软起动器都是基于这个原理设计的,和其产品性能或品质无关。

    因此,无论是国产品牌还是国外品牌,在起动转矩这个问题上,基本是相同的,只要不是软启动器出现故障,则如出现电动机不能将负载起动起来的情况,换用其他更好的品牌产品是没有用的。

第二个错误概念:电动机能否起动成功是否和软起动器的容量有关。

    这个问题实际是将软启动器的容量和电动机的容量混淆了,或者说是将容量和驱动转矩混淆了,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对于电动机来说,容量和驱动转矩是有一定的同性的,电动机容量大同时反映了其可以输出更大的驱动转矩。对于软起动器来说则不能这么认为,软启动器的容量只是代表了其能够承受的最大起动容量,至于实际输出多大转矩则完全取决于电动机自身。

    从定性上来说,软启动器只是一个电源,不是驱动机构,并不能提供驱动转矩。软起动器容量再大,但电机容量太小仍然不能起动成功。

    需要说明的是软启动器作为一种降压起动设备,势必起动转矩也会降低,达不到额定转矩,这是由电动机原理所决定的,和软起动品牌和本身控制性能无关。一般来说,对于转矩小于60%的负载,宜采用软启动器,对于软起转矩大于60%的负载,宜采用其他起动设备。

第三个错误概念:某种起动方式特别适合重载起动。

   应当说,能否胜任“重载”与软起动方式无关。

   “重载”需要电动机在低速下产生出大的起动转矩,为此必须能够使电动机定子绕组流过足够大的电流,这与选用什么软起动方式是没有关系的。如果电动机的电流不够大,不论采用什么软起动方式,软启动都会是不成功的。反之,只要电流够大,通过其他的控制方式,在赋予它一个较好形状的基准输入时间曲线以后,同样可以实现成功起动,并且具有较好的起动特性。

第四个错误概念:起动电流越小,电网压降越低的起动器性能越好

    这个问题实际同第二个问题是一回事。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大小完全取决于负载,电动机起动电流必须大于负载需要的驱动转矩所决定的电动机电流才能起动成功。而电网情况不变的前提下,电网压降的大小完全取决于该电动机起动电流的大小。可以看出,以上者两项指标均与软启动器本身无关。

使用软启动器需要注意的5个问题

   1、软启动器本身没有短路保护,为了保护其中的晶闸管,应该采用快速熔断器。快速熔断器应根据软起动器的额定电流来选择。须指出,由于低压断路器开断时间较长(约为0.1S),不宜用于晶闸管的保护。

   2、当软启动器使用电动机制动停机时,只是由于晶闸管不导通,使电动机的输入电压为0V但在电动机与电源之间并没有形成电气隔离,因此在检修电动机或线路时,必须切断供电电源。为此应在软启动器与电源之间增设断路器。

   3、当软启动器功率较大或台数较多时,产生的高次谐波会对电网造成不良影响,并对电子设备产生干扰,当电动机平稳起动至正常转速时,旁路接触器闭合,把软起器器短接。即在起动完成之后,大功率晶闸管不再工作,从而消除高次谐波对电网及电子设备的干染。

   4、软启动器内置有多种保护功能,具体应用时候应根据实际的需要通过编程来选择保护功能或使某些保护功能失效。比如:在突然断电比过负载造成的损失更大的场合,其过负载保护应作用与信号而不应用于切断电路。

   5、软启动器使用环境要求比较高,应做好通风散热工作,安装时应在其上,其下留出一定空间,使空气能流过其功率模块。当软启动器的额定电流较大时,要采用风机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