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o5000怎么安装??求指导

楼主(2020-07-25):
Studio 5000 怎么安装??求指导,第一次用AB

网友A:
你手里有软件么?什么版本的

AB的软件兼容性是很好的,只需要运行setup就可以了,剩下的工作它自己会完成

但是,如果没有受权的话,只有7天的测试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里有软件么?什么版本的AB的软件兼容性是很好的,只需要运行setup就可以了,剩下的工作它自己会完成但是,如果没有受权的话,只有7天的测试期。...】进行回复:软件装上,现在是下载程序,显示要升级PLC固件版本,我的软件是28.00.01的

网友A:
两种处理方法:

一是把你的PLC固件升级到V28

另一种方法是安装与你PLC程序相对应的版本。

升级固件不能掉电,升级完成后可能需要对部分控制程序作适当的调整。建议你安装与PLC固件版本相对应的编程软件。

网友A:
哦哦!

原来你是新的PLC,安装了V28的编程软件呀!

升级固件是必需的,AB的PLC出厂固件好像是1.1

使用的时候需要根据你的编程软件版本对CPU固件进行升级到对应的版本才能连接下载程序。

Studio5000编程软件的“工具”菜单里面有一个“ControlFLASH"打开它进行升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原来你是新的PLC,安装了V28的编程软件呀!升级固件是必需的,AB的PLC出厂固件好像是1.1使用的时候需要根据你的编程软件版本对CPU固件进行升级到对应的版本才能连接下载程序。Studio5...

    老师!我的1769-L33ER,去进到升级工具了没找到升级的固件啊!怎么查找啊

网友A:
不可能呀!咋会没有呢,你电脑上安装了哪些版本的编程软件

是不是你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完整

网友A:
再次运行安装程序,选择”自定义安装“

检查确认你是否真的完全安装了FLASH所需的全部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运行安装程序,选择”自定义安装“检查确认你是否真的完全安装了FLASH所需的全部内部...】进行回复:老师。能分享一下软件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