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排气压力过低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7-25):
       空压机排气压力过低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空压机的排气压力是指空气经过压缩后,最终排出空压机的空气压力(压强),空压机需达到预定 的压力才可以正常的工作。

排气压力低,达不到预定压力是空压机的常见故障之一,那么引起该故 障发生的原因有哪些呢?该如何解决呢? 空压机排气压力过低故障分析

1.空压机的产气量少于实际用气量。应检查相连接的设备和管网,若有泄漏点应及时修补。若在正 常的使用条件下,实际用气量大于空压机的产气量,则应更换大规格的空压机或增加空压机机组。

2.卸载压力设定值过低。正确设定卸载的压力值,充分发挥效率。

3.空气过滤器滤芯脏、阻塞,造成空压机机组进气量不足,排气压力过低。检查空气过滤器状况, 必要时更换。 4.电磁阀故障。排气管路上的主放气电磁阀和冷启动放空电磁阀泄露,需进行更换。

5.控制气路软管泄露,更换控制气路的软管。

6.进气阀动作不灵敏,或未完全打开。检修并检查控制系统的状况。

7.油气分离器阻塞,更换新的油气分离器滤芯。

8.安全阀泄露,需重新校定或更换阀门。 以上原因都有可能导致空压机的排气压力过低、达不到预定的压力,用户在遇到该故障时可对应处 理。另外,平时应定期做好空压机的保养维护,发现问题马上解决,保持空压机良好的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