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的驱动系统特点是什么

楼主(2020-07-25):
  1、高效率和功率因数。

  永磁同步电机气隙磁场不再由定子电流建立,但由高效永磁体形成。功率因数高,提高了电网的品质因数。不再安装无功功率补偿器。

  永磁电机在较宽的速度范围和负载范围内保持高效率。它在低速和轻载条件下仍保持高效率和功率因数,并且在轻载操作期间其节能效果更为显着。永磁同步变频调速电动机可以在150个额定负载范围内保持高效率和功率因数。

  永磁同步电动机的效率对负载变化不明显的特点仅适合于罐旋转过程中的周期性负载变化,这也是基本的节能要点之一。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负载率下,永磁同步电动机的效率要高于异步电动机。当负载率低时,效率差变大。

永磁同步电机的驱动系统特点是什么(图1)

  2、启动电流小,启动转矩大,启动过程稳定可调。

  永磁同步电机由变频器驱动。起动转矩大,一般可达额定转矩的2-4倍,起动电流小,起动时对工厂配电的影响小,从而降低了对配电的要求。

  永磁同步电机的启动过程稳定可调,避免了启动对设备的影响,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节省了设备的维护成本。

  同时,有效避免了设备因长期停机和生产停运而造成的利益损失,有效避免了运输成本,起重成本,施工安全等综合因素,确保了人身安全安全和企业损失,并为企业节省了宝贵的生产时间。

  3、运行速度可调,具有智能功能。

  利用永磁同步电机的调速特性和控制器的存储功能,通过调整校验,转速和运行可以将磨料的时间固化并存储在控制柜的显示屏上,以形成实际生产中的最佳工艺,提高球磨机的运行效率,增加产量,同时达到效果节能。实现设备的精确操作,以低功耗和低球耗实现高质量和高产量。设备智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由于设备的智能性,它减少了操作员的数量和人工成本,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

  4、结构简单,体积小,维护成本低,绿色环保。

  永磁无刷同步电机结构简单,可靠的操作,易于安装,维护成本低,系统噪音低,绿色环保等优点。https://www.zuolidianji.com/

网友A:
请问下,

我们公司用的伺服电机也是永磁同步电机。

你上面的文字里面写了,永磁同步电机可以用变频器驱动。

真的可以吗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我们公司用的伺服电机也是永磁同步电机。你上面的文字里面写了,永磁同步电机可以用变频器驱动。真的可以吗  ?...



是的

网友C(2020-08-30):
看来永磁的好处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