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显示plc处于错误模式

楼主(2020-07-25):
这个smart200显示plc处于错误模式,求大师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PLC 里有强制点、有除法运行,分母为零了、、、等等

网友B:
建议先看看报警代码怎么说,把报警代码贴出来。

网友C:
重启试试

网友D:
把程序清了重新下载,顺便在线看看程序里面哪有运行监视模式下红色的字符

网友E:
连上系统后诊断一下看看

网友F:
楼主,有没有具体截图看看呢,实在不行清除一下程序,再试试。

网友G:
最好的办法是恢复出厂设置吧

网友H:
看不到次报警信息,希望能把信息传上来

网友I(2020-12-21):
下个空程序进去看看,或者下进程序后在软件中点击plc查看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