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急急急

楼主(2020-07-26):
欧姆龙SCU31通信模块,欧姆龙温控仪表十四块,轮询,通过协议宏读取PV值和SV值,现在的问题是,第一块表偶尔会读到最后一块表的数值,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轮询做的不对吧,要按站号保存预读的数据。

网友B:
SCU31是什么模块?是用的TCP Socket吗,如果是,那应该是你读取数据的长度填写的不对,导致Buffer区没有被完全覆盖。具体的请将问题描述清楚,好进行详细的分析。

网友C:
顶起来,希望大神能来解答一下

网友D:
把问题描述详细点,然后发上来好让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E:
站地址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会读取错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站地址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会读取错误呢?



站地址都不一样。。。从5到18轮询,不知道为啥,不规律的第一块会读到最后一块表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U31是什么模块?是用的TCP Socket吗,如果是,那应该是你读取数据的长度填写的不对,导致Buffer区没有被完全覆盖。具体的请将问题描述清楚,好进行详细的分析。...



是通信模块,就指针命令轮询的,地址5到18,十四块表轮询,长度也应该没错,只是第一块表的寄存器D区会不规律性的读到最后一块表的数据,有时候五六分钟,有时候一两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询做的不对吧,要按站号保存预读的数据。



是通信模块,就指针命令轮询的,地址5到18,十四块表轮询,长度也应该没错,只是第一块表的寄存器D区会不规律性的读到最后一块表的数据,有时候五六分钟,有时候一两分钟。。。

网友B:
用的什么协议读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协议读取的?



欧姆龙自带的那个协议宏调用的啊。。。485通信。。。

网友F(2020-09-24):
等大神解答

网友G:
及时把读取数据移动到其他的DM区,

网友H(2024-02-19):
协议宏读到第1块和第14块保存显示出来时可能用了同一地址

网友I:
轮询这玩意连接从站过多确实不方便,速度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