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豪泰电缆】装修选电线,用单芯线还是多芯线?

楼主(2020-07-26):
单芯线属于硬线(BV线),且只有10mm2以下的电线有单芯的。多芯线又可分为多芯硬线(BV线)和多芯软线(BVR线)。

比如2.5mm2电线,单芯BV线是由1股直径为1.78mm的导体组成;多芯BV线是由7根直径为0.68mm的导体组成;多芯BVR线是由19根直径为0.41mm的导体组成。

家庭装修,建议使用单芯BV线。除了因为它便宜以外,还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结实家庭装修中的电线,遇到最多的外力是拉力和压力。在强度方面,单股线要更胜一筹——多芯线在拉扯、挤压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铜丝折断的情况,引起载流量降低——特别是直径为0.41mm的细铜丝。

第二、载流量大在短距离、低频率、低电压、小电流的电路中(不需要考虑集肤效应),单芯线的载流量要比多芯线更大。

PS:如果考虑到集肤效应,则多股线的的载流量会更大——这也是10mm2以上的电线没有单股线的原因。

BV线是专门对装修推出的定制产品,相比于BVR线,BV线的抗弯折、抗集肤效应的能力更弱。但是由于制作工艺简单、价格低廉,因此更适合家庭装修使用。

在除了装修铺设以外的几乎所有电路中,出现的多是BVR线——BV线的适应能力很差,尤其是需要频繁折弯时,对BV线的寿命影响很大,接线难度也会增加不少。

至于多芯BV线,则是介于单芯BV线和BVR线之间的产品——有一定的抗肌肤效应,但是抗弯折能力依旧不够。

由于单芯线太硬,4mm2 、6mm2的接墙壁插座不好接,容易出现故障。家装一般4mm2 、6mm2 选择软线,2.5mm和1.5mm选择硬线。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具体请以实际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