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开选多大的,请指教

楼主(2020-07-26):
我的控制柜带的负载是两个45KW的电加热(三相),一个22KW的三相电机,其余别的也就1kw足够了。我的计算是这样的

总电流=45kw x 2个 x 1.5倍 + 22kw x 2倍 + 1kw = 180A   空开我选择 180A x 1.5 =270 A    (315A)的。

另外看了一种方式选空开 , 电阻型的选1.2倍到1.5倍, 感型负载的选1.5到2倍,所以空开选择 135A x 1.5倍 + 44 x 2  = 290.2A (315A)  最后都是选择的315A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我这样选空开对吗 ? 另外我选的电线是70mm 的  不知道够不够?

另外空开超了125A 就是那种挺大的断路器了吗, 没有小的那种3p空开了吗?我在淘宝上看的没有那种普通的空开|(超了125A的)

请各位大佬指点下小子.

网友A:
70的线一般再190a左右  距离再长一点的话可能就不够了  建议用9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的线一般再190a左右  距离再长一点的话可能就不够了  建议用95的...



好的 谢谢

网友B:
空气断路器选择200A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断路器选择200A就够了,



这会不会有点小

网友C:
这个没有特别的规定,要根据实际情况的,比如说,我们做一套非标设备,如果工艺设计计算的好,你的加热器计师足够的,在规定时间内加热到指定温度,如果不够,还需要修改方案增加加热器,另外高根据成的考虑,还有你老板的抠门程度,再根据现有的品牌的电流等级规划,(最后根据时间电流,调整过载脱扣的安数旋钮。)。还有一个就是额定极限分断能力Icu。以西门子3VA为例,180安以上的接近的分级就是160,250A和400A。160肯定不行,所以在250和400之间进行平衡就可以了。我个人觉得还是选250A的,然后再选择55KA额定极限分断能力。然后就可以找到对应的断路器,再让你后就是选择配件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空气断路器选择200A就够了,

加热如果接好线,电流正常,

电机属于感性负责,电流不会很大。

网友D:
最好余量考虑20%左右,甚至大一点,省的后期加东西,才发现总空开选小了

网友E:
总空开不频繁启停的,200就差不多了,不过每家的电流档可能不一样,具体再看,315太浪费了吧,如果有审核人,估计也过不去的,越大越费钱,断路器自身就有几倍的过载能力,选型不一定非得乘以1.5

网友F:
电缆的选型是不是有点太保守了呢?一共才70kw,如果距离不是很远的话,没必要使用70mm的线呀。70mm的电缆,载流量都220a了,50mm的载流量175a,你有点浪费了(70mm电阻0.2欧每千米,50平方0.3欧每千米,自己根据距离看看需要哪种电缆吧)。空开不能单纯的看电流呀,要看空开的类型呀,不过你主要是加热,315的额定足足够了,我选的话也就250的。

网友G:
315A的是有点浪费,,正泰的有200A,225A,和250A的价格差不多,,建议选225A的,,,电缆用50平的有点偏小,不保险,,70平的正好,,95的就有点偏大了

网友H:
70电缆细,空开可以选250的提前是电机不频繁启动,而且要先启动电机再开别的

网友I:
断路器选择误区,电缆选择误区。

网友J(2022-06-19):
选型根据负载大小来选型空开,先估算出额定电流,在估算空开大小。

网友K(2024-01-23):
学习中,希望大家积极发言~

是不是电缆都有对应的空开,这样就好选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