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觉前自学干货分享——自制开孔样式及效果展示

楼主(2020-07-26):
白天琢磨了一下开孔样式,制作了几个部件的开孔样式,实现了插入部件就能在"插入-2D钻孔图“中自动显示开孔。对于公司常用器件还是值得做一下,毕竟一劳永逸。先上效果图,再上制作步骤。

下面简述一下步骤:
1.打开部件管理——开孔样式,任选一个,进行复制粘贴来新建样式,然后修改名称,建议直接改为对应部件的Type Number。

2.再在开孔选项卡中,新建需要的开孔数量,每个开孔选择其开孔类型(如钻圆孔、开矩形方孔等),在X、Y坐标中输入开孔的坐标,这里的坐标为相对部件的坐标。后面1st dimension是开孔的直径(圆孔),如果开孔是矩形,则要在1st、2nd dimension中填入矩形的边长。然后确认,这样一个开孔样式就做好了。

3.打开部件库,到部件的“制造”选项卡中,新建一个开孔样式,然后选择刚才新建好的样式,再在X、Y坐标偏移量中填入相应的偏移值,点确认就OK了。

最后:在制作过程中,第一次做会发现实际效果与预设存在偏差,基于偏差返回检查过程中有没有坐标输入错误的地方,循环这个过程直至达到预期效果即可。

吐槽一下,2D开孔图的自动尺寸标注不好用,不如自己手动标尺寸。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只有有心琢磨就能做到。不错,是不是根据官网教程的,感觉官网教程的写的太笼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这样,只有有心琢磨就能做到。不错,是不是根据官网教程的,感觉官网教程的写的太笼统了...



这个是自己摸索出来的,钻孔图都出来了,自动标注尺寸却各种不如意,官网教程经常受网速或其他不明因素反应很迟缓、甚至打不开,相关描述确实笼统。

网友B(2020-12-24):
专业,一般都是画个示意图给盘柜厂去做了,楼主厉害

网友C(2021-06-17):
谢谢分享,学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