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乘法指令输出为0

楼主(2020-07-27):
程序仿真计算没有问题,但是连接PLC上电监控发现乘法指令输出值为0。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原因在于:32位乘法指令的结果占用64位存储空间,即V1505乘以V1522的结果占用4个字的存储空间,即V200,V201,V202,V203而V1507乘以V1522的结果占用了V202,V203,V204,V205,因此发生了地址重叠。

之所以没有发生计算错误的原因在于乘法指令后立即进行了除法运算,如果不是这样将发生数据混乱。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在于:32位乘法指令的结果占用64位存储空间,即V1505乘以V1522的结果占用4个字的存储空间,即V200,V201,V202,V203而V1507乘以V1522的结果占用了V202,V203...



是我放错截图了,之后我把V200后面用的地址都隔开6个来写,还是不行的呀

楼主:
我后面写的时候V200、V206这样写了,但是输出结果还是依然为0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