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D加药消毒设备通过ModbusTCP方式与上位机KEPServer通讯

楼主(2020-07-27):
客户项目中用到一KYD加药二氧化氯消毒设备,其具有通讯协议为485 ModbusRTU,需求是想将其数据通过上位机KEPServer读取上来并且监控,KepServer通过以太网方式读下面的KYD加药二氧化氯消毒设备,中间用的是我们转换器模块,ModbusTCP/RTU(PRO)协议转换器。

下面演示下其具体操作过程:
硬件连接示意:

1. 加药消毒设备参数设置如下:

通讯参数为:波特率9600、8个数据位、无校验、1个停止位;站号地址:1。

其通讯协议参数如下:

附件

2.ModbusTCP/RTU(PRO)转换器设置的相关参数设置: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点击主菜单中“Modbus RTU侧参数设置”,进入后界面如下,将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等设置好后提交即可,等待从站回答时间设备为255ms。

4xxxx(特殊)地址设置
点击主菜单“4xxxx(特殊)地址设置”,可能有特殊的一些仪表里面的寄存器是只允许一次读一个数据,对于这种特殊的寄存器,我们也做了一个设置,可以定义寄存器起始地址以及长度,这样一来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定义起始地址为0,长度100。

3.上位机KEPServer软件相关参数设置:
驱动选择ModbusTCP驱动,然后建立如下测试变量地址:

可通过Modbus Slave软件实现模拟该KYD加药二氧化氯消毒设备,测试结果如下:

可见,通讯成功!

注意:ModbusTCP/RTU(PRO)协议转换器专为连接变频器和一些特殊功能仪表所用,比如在wincc或KEPServer读取方式都是一个区域的读取下面的寄存器地址,这种的必须用我们这款转换器。如果485设备寄存器地址是连续的,如40001-40030,这种的就可以用我们普通的转换器ModbusTCP/RTU;如果是485设备的寄存器地址是40001-40006,40012-40036,40064-40086,这种分段的,那么就得用我们的ModbusTCP/RTU(PRO)协议转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