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概述及安装

楼主(2020-07-27):
电磁流量计介绍

  电磁流量计(Electromagnetic Flowmeters,简称EMF)是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流量测量仪表。 电磁流量计是应用电磁感应原理, 根据导电流体通过外加磁场时感生的电动势来测量导电流体流量的一种仪器。

电磁流量计是60年代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流量测量仪表.它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制成,用来测量导电流体的体积流量。

由于其独特的优点,已广泛地应用于工业上各种导电液体的测量.例如,测量各种酸、碱、盐等腐蚀液体;各种易燃,易爆介质;各种工业污水,纸浆,泥浆等。测量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即当导电液体流过电磁流量计时,导体液体中会产生与平均流速 V (体积流量)成正比的电压,其感应电压信号通过两个与液体接触的电极检测,通过电缆传至放大器,然后转换成统一的输出信号。 基于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原理,要求流动的液体具有最低限度的电导率。

电磁流量计特点

电磁流量计的变送器结构简单,没有可动部件,也没有任何阻碍流体流动的节流部件,所以当流体通过时不会引起任何附加的压力损失,同时它不会引起诸如磨损,堵塞等问题,特别适用于测量带有固体颗粒的矿浆,污水等液固两相流体,以及各种粘性较大的浆液等.同样,由于它结构上无运动部件,故可通过附上耐腐蚀绝缘衬里和选择耐腐材料制成电极,起到很好的耐腐蚀性能,使之可用于各种腐蚀性介质的测量

电磁流量计安装注意

1.直管段长度旋进旋涡流量计

  注意尽量避开涡流产生部件,如各种阀门、弯头、旁路等,尽量延长流量计上下游直管段,必要时安装整流管,确保流量计的上游直管段必须为5个DN(测量管径)以上,下游保证在2个DN以上。

2.液体电导率必须均匀稳定

  不要把流量计安装在被测流体电导率极不均匀的地方。如果上游有不同介质注入,将会导致电导率不均匀,而且会影响测量。这种情况下,建议将注入口移到下游;如果必须从上游注入,则应该尽量远离流量计。一般保持20个DN以上的距离为佳,以保证液体充分混合均匀。

3.保持电极轴线处于水准

  电磁流量计的连接应与安装指南一致。

  注: 如果受现场安装条件限制,请保持允许倾斜角度≤45°。

4.无气泡气体流量计

  在流量计安装管道设计时应确保无气泡产生。

5.流量计管路满管

  流量计可以水平、垂直和倾斜安装。但是管路结构应保证测量管必须始终充满液体(满管)。管路设计时注意确保测量管段无气泡,否则将会造成测量不稳定和偏差过大。

6.安装方式的选择

  如果被测介质含有固体颗粒或浆液,建议垂直安装(流向自下而上),避免固体颗粒沉积在流量计测量管内。流量计在水准或倾斜安装时,其电极轴线应该处于水准位置。假如电极轴线与地面垂直,则上方的电极附近容易聚集气泡。

7.管道安装

  避免流量计上下游管道不对中或倾斜,并保持与上下游法兰对准。安装前清除焊接残渣和凸起物,并垫上垫片。电磁流量计装到管道上后应禁止在该管段上进行电焊作业,防止衬里受损。

网友A:
哇,您这好专业,我涨知识了!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7/835998/835998_1.shtml

网友B: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都觉得增长了知识面,牛

网友C(2020-10-16):
讲的比较全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