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装滤波器吗?

楼主(2020-07-27):
我单位有一台电制冷机组,控制面板上一个小电阻烧坏了,询问厂家技术人员烧坏的原因?对方回答需要在电源侧装滤波装置,否则还会烧坏控制面板电子元件,我认为我们供电没有问题,各位师傅给建议。

网友A:
加滤波器是有好处的,瞬间的高电压会击穿或者烧毁电气元件,加滤波器可以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