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cu240B和CU240E

楼主(2020-07-28):
请教一下 我用变频器的pid来控制一个电机   使用一个DI 点当变频器运行,一个输出点当变频器故障,一个AI 当pid反馈,现在有两个控制板  CU240B-2和 CU240E-2,请问各位使用哪一个好点  ,我感觉CU240B-2就满足条件了 ,请问各位怎么看

网友A:
多带个保护,看你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带个保护,看你需求

CU240B—2就可以了,CU240E带安全功能价格高。

网友C:
满足要求就好,多了都是浪费

网友D:
看够工艺情况而定